[手持表] 胜利VC9806+老万用表修复

楼主(2024-12-12):
    前几天在咸鱼上花了40元大洋淘了胜利VC9801A+和胜利VC9806+二只老表,上图

网友:
显示屏够大。

网友A:
楼主赶紧占楼啊,发拆机图啊;没看到拆机图,给个差评,哈哈。

网友:
直播暂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赶紧占楼啊,发拆机图啊;没看到拆机图,给个差评,哈哈。

不小心上去的,请版主先删了

网友:
是线路腐蚀吗

楼主:
不是,就是旋转簧片位置错误

网友:
赚了,我上次买了个9807+还花了15

网友:
美心7129. 恭喜呀。期待出精度测评

网友:
测试一下一节电池电压,如果尾数不跳就是好表。

网友B:
感觉还不错,这种表耐用。

网友:
表不错,4位半的表分辨率够用了,以前老的方案。尾数肯定会跳,这个正常,当前尾数不跳的都是单片机的表自动隐藏了,其实也跳就是让你看不到而已

网友C:
两个表都修复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不错,这种表耐用。

看样子用上20年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表都修复好了吗?

9801A开关不行,等元件

网友D:
980系列最喜欢98085 6 7 8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980系列最喜欢98085 6 7 8我都有

家用几个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