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国产致钛SM2262en YMTC JGS量产工具

楼主(2024-12-12):
主控是SMI慧荣的SM2262EN,NVMe 1.3标准,传输模式PCIe 3.0 X4

缓存为南亚NT5AD512M16A4-HR,是一颗512MB容量的DDR4颗粒

闪存颗粒型号为YMN08TE1B3PC3B,是长江存储第二代64层堆叠3D TLC闪存,单颗存储容量128GB,两颗组成256GB容量。

闪存识别码: 9BC348251000 - YMTC(长江存储)

用SM2262EN_IM3D_MPT0311A_FW42A7T36A能识别找不到颗粒

网友A:
你用的工具是英特尔颗粒,确实不行,这种工具一般没有流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工具是英特尔颗粒,确实不行,这种工具一般没有流出的

3111都有YMTC颗粒,2262en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3111都有YMTC颗粒,2262en没找到

暂时放弃吧,62EN开JGS的固件没见过,可能是慧荣给致钛定制开发的吧

网友C:
BC的主控目前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放弃吧,62EN开JGS的固件没见过,可能是慧荣给致钛定制开发的吧

到致钛官网下载SC001固件升级扫描不到盘,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的主控目前无解。

目前只找到3111,0902,9082,2259,2263就是没有2262

网友D:
看丝印编号没卵用,打开软件进去看ID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丝印编号没卵用,打开软件进去看ID才有用

闪存识别码: 9BC348251000 - YMTC(长江存储)
这个就是软件检测ID

网友E:
致态的固件现在流出来的应该很少吧,估计很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致态的固件现在流出来的应该很少吧,估计很难找到

慧荣官网也没有2262ENG YTMC

网友(2025-02-11):
现在还没有工具吗

网友F:
闪存的BGA好像是2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闪存的BGA好像是272的

没工具,只有2262其它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