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调放大电路中的阻值问题......

楼主(2024-12-12):
这是一个RC负反馈式高低音音调控制器电路, 当采用5V供电时, R4 R5 R6 R7都应该取多大的阻值,放大倍数是怎么算的? 与三极管放大倍数相关还是与外围电阻相关?

网友A:
R4=100K可调,R5=10K,R6=3.3K,R7=470欧。

通电后调节100K,使输出物明显截顶和交越失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00K可调,R5=10K,R6=3.3K,R7=470欧。

通电后调节100K,使输出物明显截顶和交越失真即可。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
你应该去看看小日本写的那本晶体管设计的书,讲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去看看小日本写的那本晶体管设计的书,讲的挺好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
其实书有不少, 有些不能看懂 有时不知道看哪本书.
我知道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
最简便的方法是去找找以前小日本的磁带随身听电路图,要那种带有多段音调调节的,直接照搬相关电路就行了。有些东西没必要深究太多。

网友:
现在的晶体管放大倍数原则上是用不完的,就是说电路外围参数控制不要让晶体管饱和或者交越或消顶,5V供电输出信号需要好好调试中点电压,不然很容易消顶失真.

网友:
原则上R4和R5需要大一点保证输入阻抗不要太低,然后R7属负反馈电阻调节放大倍数,3个电阻设置好保证R6下臂电压点在1/2 Vcc是合适的.

楼主:
Designing small signal amplifier circuit using transistor simply

https://www.eleccircuit.com/desi ... circuit-transistor/

初学可以看看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