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体式吸奶器:Bololo BL-1508

楼主(2024-12-12):
吃早饭时,单位电工凑过来,说有一个什么什么玩意不好修,让我帮他分析分析,吃完到他那里一看,原来是个一体式吸奶器,在餐厅他不好意思说,什么什么的,好神秘。他说是他的一个女朋友拿给他的,说是摔了,摔掉了两个元件(见过摔掉变压器等大体积比较重的元件,这小贴片元件摔掉还是头一次见),一个是二极管,他已经焊上了,另一个标着L5找不到了,因为有单片机,他不敢下手了,怕烧电路元件什么的。拆开看了一下,找不到的那个应该就是一个贴片电感,跑电路看挨着电源附近,不像是升降压用的,对电感量应该要求不那么严格,滤波用应该直连就行,但是为了稳妥,还是找一个贴片电感吧。还好,电工那里平时乱七八糟的备料很多,找了个MP5,从上边卸下一个体积差不多的贴片电感,费了一番工夫焊上了(太小了,老眼昏花,烙铁也不好用,好难好难)还不错,试机OK了。

吸奶器,头一回见这东西

底壳上有参数

充电孔和开关,这个开关不知道怎么用,顶部面板有开关机键

拆开先拍照做记号,免得后边不知道插哪里

图中所标处就是L5,电工拆开的时候不知道掉哪了,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只找到了D18焊上了。

这个看得清,L5也不知道多大电感量,电路分析看着就是滤波用的,所以,可以找个差不多的替换

从这个MP5上找了一个体积差不多的贴片电感

因为贴片电感体积太小了,不好操作,没照片,试好只顾高兴,装好机才想起照相。反正就是焊上一个贴片电感也没啥照头。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装好测试总可以拍张照片吧

网友:
他说是他的一个女朋友拿给他的

网友A:
试好只顾高兴,

只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试的?

网友:
哪个女朋友给的呀?

网友:
没看见真空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好只顾高兴,

只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试的?

同问...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网友:
按理说贴片原件不会甩掉

网友:
至少5个女朋友哈哈

网友:
有试用图片吗?

网友:
什么什么的

好神秘

网友B:
别给他修,告诉他直接用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给他修,告诉他直接用嘴!!!

大人先吃饱再说吧,小孩吃的机会多着呢

网友:
修好了介绍个女朋友

网友:
帮你查看了一下那个开关的作用。这玩意儿还蛮高档的呢,功能多多

网友:
幸好楼主有终极大法把这个私密神秘玩意修好。虽然某宝上有推广,但是第一次在楼主帖子中才留意这个物件,估计另外至少还有个吸头什么的,楼主没有拍照进去 。

网友:
贴片元件尺寸微小,查找、修复故障均不易,知道结果了好象没有什么了不起,实质上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维修挺仔细还装个电感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贴片元件能被摔掉,大个头的原件却没事,太少见了。

网友:
要不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