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A智能插座接大功率电器,频繁开启和关闭,使用寿命是否会严重缩短?

楼主(2024-12-12):
继电器接大负载,频繁开启关闭,

是否也会严重影响智能插座的使用寿命?

网友:
负载太大了会烧了

网友:
肯定会啊  机械的东西

网友A:
这东西本来就是拿来用的,继电器坏了就换,还可以换更好的

网友:
继电器触点有寿命的,必然会缩短,不放心可以外挂220V交流接触器

网友:
把继电器换大应该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本来就是拿来用的,继电器坏了就换,还可以换更好的

你给小米智能插座换过继电器么

网友:
频繁启停,时间长了继电器触点会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小米智能插座换过继电器么

没有,我从来不买小米的东西

网友B:
不影响,带个220接触器

网友:
   坏了换一个即可,或者换带wifi的断路器

网友C:
可以换继电器,插座拆开多少会有点破相,我用esp8266 磁保持继电器做了一个,加了个dht11大概测一下温湿度

网友:
坏了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带个220接触器

你家热水器用接触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继电器,插座拆开多少会有点破相,我用esp8266 磁保持继电器做了一个,加了个dht11大概测一下温湿度
...

监控插座app是你自己写代码编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热水器用接触器了么?

不是呀。是你不行呀,所以采用青春痘长別人脸上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