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家庭使用什么万用表好

楼主(2024-12-12):
家庭万用表一般只是用来测试

有没有电

电池用完了吗

电压稳不稳定

线断了吗

有没有漏电

电器的功率

显然不需要很高的位数,但是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很高,不然真会死人,因为是高压电。另外需要皮实耐高温潮湿,还要省电不要换电池,看似要求不高,其实不然。所以对万用表绝不能将就。一定要买靠谱的万用表,哪怕是大品牌最便宜的也比那些杂牌有保障。

是钳表,要能计算功率。

网友A:
非技术人员家里备用的话其实只要考虑电池就好了,确实用的太少,电池建议用五号或者七号电池的。家里怎么也能找到几块凑合一下。

个人推荐可以用胜利6012D这种笔式的,电压、通断、感应电,使用一节七号电池供电。干活虽然不太好用,但是偶尔用一下这种很合适。

网友:
纠结个啥,买右边那个黄色外壳的,不选贵的,只买对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技术人员家里备用的话其实只要考虑电池就好了,确实用的太少,电池建议用五号或者七号电池的。家里怎么也 ...

我是不是9伏电池不容易漏液呢?还要用机械开关防止耗电。

网友:
没有家用的万用表这个分类的
没有防范危险经验就别碰
一般我们量个电池电压都是直接手拿表笔头直接测量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手碰到金属笔头是没有问题的,但会有人看见了就以为他也学会了,买个万用表就用同样方法去测市电

网友:
额,没有听说使用万用表被电死的呢.我不是杠哈,就是行业论坛和新闻都没有看到过.

网友:
万用表还有家用款?

网友:
2007-08年在乡下专修家电,啥DT830和DT9205都是进货时10-30元那坏的速度真的好快,不小心就报废一块.这十多年进制造行业做工程师也就玩玩开关电源和偶尔检修交流线路,各类表没有使用坏过,唯一一台坏的胜利VC81D是电池漏液腐蚀大片电路板懒得修复就报废了.

网友:
家用买个福禄克289就可以了

网友:
非专业20左右甚至十几块的能用就行,平常也就凑合测一个电压和通断,要求高一点的用50~70的,表示最多精准一点,大几百的主用来维修专业设备之类的

网友B:
187的塑料质量不好,螺丝固定会断轴,PCB和转盘会分离,别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有3台189,并不适合随意使用,随意使用还是百元表最皮实耐用,

网友:
楼主这个标题…………………………不管哪用,都是越贵的越好

至于合适不合适,那是另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7的塑料质量不好,螺丝固定会断轴,PCB和转盘会分离,别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有3台189,并不适合 ...

只有土豪才会拿高端表上天入地,我的187都得小心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土豪才会拿高端表上天入地,我的187都得小心使用。

187 非常适合拿来当炮灰表,最起码 187 不会令你也变炮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7 非常适合拿来当炮灰表,最起码 187 不会令你也变炮灰

炮灰表15B当之无愧

网友:
一般买大牌的口碑好的即可。

网友:
钳表最耐用,电流档不用表笔,电压档电阻档有全保护,想使用坏都难,从根源上杜绝了普通表电流档误测220V炸机。

网友:
明白的不需要问,需要问的不需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7的塑料质量不好,螺丝固定会断轴,PCB和转盘会分离,别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有3台189,并不适合 ...

就是啊,3台189的说啥了,两个老表弄出了一堆话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土豪才会拿高端表上天入地,我的187都得小心使用。

这种高端手持表销量太少了,质量无法保证,我189随便用用里面就断了,就算是289的通病就是后盖卡扣容易断,因为卡扣是按照福禄克15b+设计的,任何表只有销量大,后期才能修正,质量好才能当炮灰,所有厂家的高端表都当不了炮灰,质量无法和销量大的比,不要抬杠拿9.9元包邮的说事情,我说的是正规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