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在路测电容不准

楼主(2024-12-12):
新入手优利德136b+,拿一堆电路板在线测电容容量,成功率只有约30%,并且有时表笔正接测得到,反接测不到,显示屏不停的在闪。手上还有两个万用表,在线测量80%都能成功测出结果。不知有没有高手能改进一下136b+。

网友A:
离线测都不一定准,你还在线测。。

网友:
在线测用电桥相对准确率高些

网友:
在线测好像都是这样

网友B:
在路嘛。。。路上有行人啊。又不是电容它家一个人的路

网友:
如果和电容有并联的电阻,电感等元器件,你怎么会测出其中的这个电容的容量呢?电感就相当于短路了,显示000。。。。还是拆下来检测,才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线测都不一定准,你还在线测。。

说的对

楼主你让百十块钱的炮灰表在线测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实话告诉你,高手从来不需要用136这种炮灰表在线测电容

网友:
在线测试谁知道跟电容串并联了什么,在线测试一般不准,怀疑坏了就拆了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嘛。。。路上有行人啊。又不是电容它家一个人的路

正解

网友C:
新人,多看看贴子
在路测用揶子电桥啊

网友:
顺便看看,一般不这样操作

网友:
看评论区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多看看贴子
在路测用揶子电桥啊

那玩意也是个参考,不能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