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淘宝买的小丑盒子 灯泡插座

楼主(2024-12-12):
淘宝六毛钱,想着给走廊加一个夜灯,买了个带开关的插座,结果拆开吓一跳

外科再生塑料,也没想着能用多久

明显上了油漆的接口,功率不大,也无所谓了

重点来了,拆开螺丝,噔~~一声,

这~

一点焊接都没有,全是弹簧链接,这是哪个天才的设计~~~

开关估计是最重本的零件了。

做一个打开时的心情,感觉老板是每一个拆机者一个惊喜

网友:
这质量堪忧啊,电流大了,铁丝弹簧会发热滴,塑料会熔化滴,反正迟早会坏滴,建议用在五十瓦以下的小功率电气上为好。

网友:
小心使用。安全第一

网友:
没见过这一种高科技,弹簧导致短路就火花带闪电,外焦里嫩

网友:
不拆不知道质量,这叫人怎么买东西啊

网友:
这设计思路深的山上精髓,免工具徒手安装,不沾一丁点铜。
接个小功率LED将将就就。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用错地方了

网友:
楼上正解,小功率都够呛,还是扔掉吧

网友:
如今的东西,咋个省事,咋个赚钱咋个办,不稀奇。

网友:
6楼真是精辟

网友:
也拆过个类似的,全是弹簧没有焊接,简单易坏

反正现在led灯泡功率也小,装上能用,时间长了坏了再买,促进消费

网友:
弄个接插件也好啊。弹簧的接触点很快就坏了。

网友:
功率要是大点 这就是i电热丝

网友:
这种插座不会有大负载电器,重在全接插件的,节省安装成本。插脚应该是铝的。

网友:
不过点个小灯是没啥大问题的,怕?那焊下再用

网友:
不良厂家的歪货

网友:
这个价位就别要求太高

网友:
你这6毛花多了,我手里有俩同款,都是花红包然后几分钱到手的。我也修过,里面也是那个弹簧。外壳再生塑料不说,又薄又脆,最危险的一点是灯头口太浅,标准灯泡拧进去,还有一部分灯头漏在外面,逼得我把露出来的部分用电工胶布缠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