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磁悬浮蓝牙音箱并把micro充电口改为type-c接口

楼主(2024-12-12):
继昨天修了朋友送来的一把无刷高速电吹风后,今天又送来一套磁悬浮蓝牙音箱,好的,不用修

打开看了一下感觉花里胡哨成分应该比音质多一些,好几年前的产品了,音箱充电口是古老的micro usb
虽然感觉留着没啥用,但丢了也可惜,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果真是鸡肋啊
按照我的惯例,只要决定留下的东西,充电口必须得是通用的typec,所以就有了这个拆机并改充电口的帖子

也不知道是个啥品牌 ,原包装看起来也不算太廉价

打开盖子就是说明书和保修卡,黑色epe泡棉,缓冲保护做的很到位

再掀开就是蓝牙音箱主机和底座的电源, 电源12v/1.25A,还配有一根micro充电线

最下层是磁悬浮底座,可以推动音箱主机悬浮起来

这种属于上推磁悬浮,主要是利用磁铁的同性相斥原理。浮子是钕永磁体,底座是一圈铁氧体磁铁,中间可控的电磁铁线圈
同极性永磁体浮子靠近时,主控根据霍尔传感器检测到的磁场强度来判断浮子在三个轴上的位置,从而分别控制4个电磁铁的电流大小
主控通过控制电磁铁线圈电流大小来产生相对应同向磁场来排斥它,边上的一圈大的铁氧永磁体把悬浮永磁体局限在中间让他不能往边上位移
这样动态检测,动态改变电磁铁磁场强度,就能把浮子稳定在一定高度和居中位置上,从而实现悬浮的效果。

悬浮起来就是这个效果,上面的音箱估计有半斤,悬浮间隙2cm差一点

开拆,底下有4颗小螺丝,拧掉就可以,底板是铁的,也能起到磁屏蔽效果

内部略显凌乱,主要是led射灯的飞线

入眼有8颗TO-126封装的三极管一颗NPN D882 和一颗PNP B772为一组驱动一个电磁铁线圈,共有四组

hf6210,5v降压稳压器,接usb口,用来给上面的蓝牙音箱充电

SOP-14的CD4066BM,逻辑信号开关 这在里算是主控,一端接霍尔,一端接LM324DG

SOP-14的LM324DG,四路运算放大器,控制驱动线圈的三极管

60度的温度开关,过温后悬浮的音箱会掉下来?没试过

另一面一个大大的铁氧体,四个电磁铁线圈

中间有三颗霍尔传感器,丝印F,型号HW-108A-FT-F
用于检测悬浮磁体三个轴位移时的磁场变化

底座拆机结束

飞碟造型的蓝牙音箱准备拆机
microusb充电口,旁边黑色时开关机按键,左边小孔石复位键

底部倒锥形,三颗螺丝

拧掉螺丝就能打开,没有卡扣,板子上一圈白色氛围灯
电池底下有一块钕磁铁,电池粘太紧,快掰弯了都没下来就没不拆了,

环形pcb板,蓝牙是模块式的

芯片型号CSR8615-B04u,单声道的

丝印Y2的三极管,用于控制led氛围灯

充电芯片4056E

丝印al693,用于实现氛围灯的呼吸效果

CS8323S,R类功放

接下来就该换充电口了

喇叭是双悬边的,和常规的不一样,造型还挺别致

准备拆东墙补西墙

最简单的拆接口方式就是防风打火机烤一下就下来了

c口是6pin的,不带数据,引脚左右对称,从左到右是gnd vbus cc1 cc2 vbus gnd
引脚掰一下方便焊接

中间cc端翘起来方便焊接下拉电阻

左右两边gnd和壳体焊在一起,cc1/cc2分别焊一颗5.1k下拉电阻,以便可以识别C TO C充电线
两根vbus电源正极并在一起一会接到板子上

清理好焊盘,座子底下上点焊锡,准备合体

焊好就这样子,底下焊盘面积达,稳得很

电源正极飞线接到板子上

齐活,准备上电测试

原座子是沉孔的,稳得很

插电,开机,搞定

外壳也要打磨一下才能适配新口,完美收工吃灰

大概就这样子,悬浮起来还会慢慢转,灯光是固定的,不能关也不能调

拆机改造结束

这次改造就是有点闲所以找点事做,改好充电口充满电继续吃灰去吧
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产品还有点使用价值,但c口的普及导致micro接口不通用的,要用还得慢慢找
改一下c口又是升级版有没有?
网上有很多m口转c口的转接小板,由于这个不带数据,引脚间距就大一些,好焊接就不需要转接板了

饿了,收工干饭去

网友A:
诶,这个磁悬浮挺炫酷的,一点都不落伍,如果能改造一个无线充电,从底座传输,上面音响单元就不需要单独接电了,就是不知道是否干扰……

网友B:
磁悬浮蓝牙音箱,看着挺好玩的。

网友:
拆出来这么多东西

网友C:
拆开音腔看看喇叭是不是漆包线连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这个磁悬浮挺炫酷的,一点都不落伍,如果能改造一个无线充电,从底座传输,上面音响单元就不需要单独接 ...

好像还真有这样的产品,以前疯童出了款自动升降的磁悬浮蓝牙音箱,上面的喇叭就是无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悬浮蓝牙音箱,看着挺好玩的。

卖点估计就是个酷炫,音质不咋地

楼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音腔看看喇叭是不是漆包线连上去的

看起来纸盆悬边是直接粘到音腔骨架上的,拆了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纸盆悬边是直接粘到音腔骨架上的,拆了就废了

我拆过这么一个,和你这个喇叭很像

拆个用漆包线连接喇叭的蓝牙小音箱Blackweb SPRK A010,真是活久见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这么一个,和你这个喇叭很像

拆个用漆包线连接喇叭的蓝牙小音箱Blackweb SPRK A010,真是活久见了 ...

喇叭结构是一样的哈,双悬边

网友:
设计挺超前,有点科幻的感觉

网友D:
很好的手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手工,厉害。

过奖啦,闲来无事捣鼓一下

网友E:
除了酷炫,估计别的也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酷炫,估计别的也没什么了

对对对,主打酷炫,音质其次

网友F:
其实主要是靠上面悬浮的音箱底部那块磁铁和下面底座通电线圈相互作用产生悬浮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主要是靠上面悬浮的音箱底部那块磁铁和下面底座通电线圈相互作用产生悬浮现象
...

你说的很对

网友:
以前看到过,经楼主拆修分析,终于明白了磁悬浮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