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门禁卡求问]IC线圈是不是有规格要求?

楼主(2024-12-12):
这个线圈是从"嘉立创EDA"上扒下来的,其他自己画的原理图..
可以正常写入和刷卡,但在电梯刷卡处磨了半天才感应到...还不如原来的小钥匙扣卡.

线圈需要按照规格才能正常刷卡吗? 还是线圈越多越宽,越容易感应?

网友:
IC卡有要求,以前把门禁卡大卡改到钥匙里就搞了好几天(增减线圈圈数)才符合要求,有电桥的话测下线圈电感值是否一样

网友:
要符合射频电路规范  并不是瞎画就好了

网友:
线圈的总长度,表面积,线的粗细都有关系

网友A:
电容有没有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有没有匹配?

怎么说?

网友:
LC谐振,线圈是L,不好整,那就调电容啰,没有仪器就加减电容容量大小多试几次

网友:
电梯控制器对IC线圈有要求,其它的不清楚。

网友:
   线圈的尾端画几个调整用的小圈,或者直接焊一段漆包线,只参与谐振,不参与感应

网友:
你这个圈数少了点,我记得有个计算公式,我一般就按照原来卡的线圈长度,大概绕就行了,还是比较灵敏

网友(2025-01-27):
线圈感量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