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TCL国际电工 NO.K9401重量级长排插

楼主(2024-12-12):
没那么多理由想拆就拆

整体样子

开关及其保险管,字体标注10A 250V~ 2500W

和一次性打火机,普通螺丝批对比大小

背面标注的型号NO.K9401

背面上方吊孔下的标志

拧掉背面5颗螺钉(白),就可卸下面板

拧掉面板遮盖下的5颗小螺钉(黑)就可卸下框架

翻转框架,看开关和保险管座的的模块

继续看看一些插座模块,全都是TCL的品牌

卸下其中一个三插座模块

翻看模块NO.K9022

把模块面板拆开,看到防触电封闭门结构

把封闭门分解,可见里面还有些残存的润滑脂。

理面的铜触点用镊子,螺丝刀,我都没发无损拆出。只能放弃。
因为这个东西还能用,没必要破坏。
拆一个模块管窥,点到即止,装回模块继续服役

感谢围观!

网友A:
把螺丝完全退出来估计就可以把铜片拿出来了。

网友:
聚脲材质就是牛  还是白的  普通塑料外壳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丝完全退出来估计就可以把铜片拿出来了。

我试过不行,是螺丝的是大扁头比塑料看见的塑料孔大拧松怼住了。
拧紧也拉不出,挺奇怪的。

网友B:
有点类似多个单体墙插组合在一起

网友:
用卫生纸包裹外壳,喷双氧水浸润,保鲜膜或塑料袋包裹,放日光下暴晒,发黄外壳能变白。

网友C:
连线全部上螺丝的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模块插座组合起来,也不错

网友:
铜片很厚啊,TCL国际电工的东西很不错,吊打同期的某牛,可惜了。。。

网友:
质量不错,比现在那些山寨好多了

网友:
那个年代 是大万用的天下,这个孔位组合比较少见

网友:
年代久远,都黄了

网友:
TCL国际电工的货可以

网友:
当年的TCL电工还是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类似多个单体墙插组合在一起

这个刚开始TCL排插就是这个思路,和日本一些排插的思路一样的。
可能后来碍于成本不再生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线全部上螺丝的还是比较少见。

现需要快速更换模块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外壳就是不行

网友:
都是重量级排插了,那还不测一下重量有多重?

网友:
外壳老化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