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史密斯金圭内胆热水器镁棒螺丝拆不下

楼主(2024-12-12):
        各位大佬好,小弟家用热水器史密斯金圭内胆热水器cewh-60k6a,近8年没有换镁棒,最近想换一下,结果镁棒一体的螺丝27mm的,用套筒扳手拆不下,请问这个东西只能用风炮来拆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25-4-6 10:23):
用大艺2106电扳手轻松拆下,镁棒已经腐蚀的只剩下一根铁丝了,换的还算及时。

网友A:
是好的,就不用  管吧,,,,高端热水器应只管用就行,,,,不用折腾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国庆假期的时候和老婆两个人辛辛苦苦把热水器抬下来,结果没有27套筒,又灰溜溜地挂回去了。现在已经备好了牧田27的加长冲击套筒,南豫的14寸弯杆,还有一把威某士的289电炮,不过因为懒,还没有再次抬下来搞。

网友:
用套管好拆扳手拆费劲

网友:
水温够热能用,就不管它了,免得手欠,没事找事干

网友:
上加长杆,大力出奇迹

网友:
品牌的产品不换也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C:
我家的史密斯十多年了也没换过

网友:
用60长的水管做加力杆就可以了,,如果热水器拆下来,,要两个人配合才能拆得松

网友:
根据杠杆原理,动力臂越长,动力越小。传说中的一两拨千斤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套筒再加延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的,就不用  管吧,,,,高端热水器应只管用就行,,,,不用折腾

是的,目前倒是可以使用,不知道镁棒有没有消耗完,所以想着换一下试试,谁知道搞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国庆假期的时候和老婆两个人辛辛苦苦把热水器抬下来,结果没有27套筒,又灰溜溜地挂回 ...

这个螺丝好像很费劲,用了一点除锈剂润滑两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史密斯十多年了也没换过

我们这里水垢很少,一个米家烧水壶,好几年都不需要清理底部的水垢。就是担心热水器里面镁棒消耗完了会漏电。

网友:
我家的ao史密斯金圭,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螺丝好像很费劲,用了一点除锈剂润滑两天再试试。

你买了新的镁棒没?新的镁棒上有没有带密封圈?它原来是靠什么密封的?打胶?所以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了新的镁棒没?新的镁棒上有没有带密封圈?它原来是靠什么密封的?打胶?所以难拆? ...

从没有完全拧进去的螺丝看出来没有密封圈,看起来就是物理方式拧紧的,本次新买的也没有密封圈,目前看起来只能买个电扳手试试了。

网友D:
年中时候,换过一支,10年了,提示保养。180N的电动扳手打不下来,最后去汽车补轮胎的地方用风炮打下来的本来是用螺丝胶密封的,我用水胶带密封。拆下是这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中时候,换过一支,10年了,提示保养。180N的电动扳手打不下来,最后去汽车补轮胎的地方用风炮打下来的{: ...

你这个还剩一点点,,我拆过那个,,剩下中间那条不锈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中时候,换过一支,10年了,提示保养。180N的电动扳手打不下来,最后去汽车补轮胎的地方用风炮打下来的{: ...

提示的很及时啊,换的也很好,就是螺丝弄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