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神K750机械键盘拆解

楼主(2024-12-12):
最近我的雷神键盘手感不好了,本来想换个轴体的,然后就拆开看看,但是看到密密麻麻的轴体焊点后,我就打怵了。

图 1 背部电路板

既然拆开了,就多分享几张内部图吧。

图 2 芯片1

图3 芯片2

图4 键盘的正面照

网友:
我记得那个好像能拔下来

网友A:
哪个坏了换哪个吧,如果想玩键盘就买热插拔的最好

网友B:
机械的和普通的手感差别大吗?

网友:
拔掉按键帽,轴缝隙喷wd40一类清洗剂进去,按按就可以恢复良好
我现在考虑买光开关的鼠标和键盘,不过键盘要短行程的有手托的好用点

网友C:
好骚气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坏了换哪个吧,如果想玩键盘就买热插拔的最好

目前看 按键都能触发 就是感觉手感变硬了 影响我的打字速度 和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和普通的手感差别大吗?

之前我是用薄膜键盘的 但是发现容易坏 后来就买了机械键盘。总体来说机械键盘手感好些 不同轴体的手感不同 具体可以看网上关于各种键轴的说明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骚气的颜色

当时想着在办公室用 就买了红轴 但是他们家红轴只有红色的

网友:
哪个键不爽拆下来喷点神水WD40

拆洗、保养狼蛛斩月机械版青轴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754-1-1.html

网友:
哪个坏了换哪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我是用薄膜键盘的 但是发现容易坏 后来就买了机械键盘。总体来说机械键盘手感好些 不同轴体的手感不 ...

薄膜键盘也没那么容易坏,有一个三星的过20年了,PS2接口目前还能用。
机械键盘感觉有点硬是不是按键不灵活了,喷点WD4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膜键盘也没那么容易坏,有一个三星的过20年了,PS2接口目前还能用。
机械键盘感觉有点硬是不是按键不灵 ...

我之前也有一个ps2的键盘,之前我表哥送给我的,后来实在感觉太硬了,敲得手疼,我送给我同学。

网友:
涂了防水漆可以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