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买一把塑料锉刀

楼主(2024-12-12):
打算在塑料上挖15×10的孔,必须要买锉刀了。
请问什么样的锉刀合适?在网上搜了一下,要么是锉木头的要么是锉钢的……

网友:
单齿纹(铣齿)锉刀

网友:
电热雕刻刀

网友:
塑料用铰刀即可,省事利器,也可以用开孔器

网友:
先开孔,再修整,塑料用钢锉就行。

网友:
应该使用钢锉就行

网友:
小孔用什锦锉,大孔用钢锉。

网友:
买一把电镀金刚石锉刀就行了,一切搞定。买砂粒粗一点的,效率高,拼多多上一元多一把。

网友:
15*10的孔用万用宝开,再用钢锉修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
塑料这么软的东西,拿烙铁烫一下就可以,就是在烙铁头上绑一个小刀片,加热后随便切割塑料。

网友:
楼上的建议看起来有效,实际没啥用,看我分析结果。
1、你既然要问我门用什么锉刀,那证明你动手水准比较低,锉刀的精细化操作,做到横平竖直堪比机床的精度,美观,你肯定做不到。
2、你说的15*10,没说尺寸,是CM还是mm,如果是厘米,那一把剪钳就满足你的精度要求了,毕竟你用锉刀也就这精度。如果是mm,比较薄,那美工刀就行,稍微厚一点也是美工刀,总不至于5mm以上厚度。那要做到尺寸ok就得上什锦锉。

综上,你最适合的就是烙铁、美工刀,剪钳(塑料不厚水口钳慢慢剪也行),用不上锉刀,因为你用不上锉刀的精度,所以我就不给你介绍了。

网友:
尺寸不标单位,默认就是毫米,机械制图就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
先开一个10的圆,在修剪成一个10×15的方形。

网友:
什锦锉,且必须是

网友:
见过锉铝的专用锉,没见过锉塑料的。

网友:
钢锉刀分粗齿,中齿,和细齿。软材料用粗齿的就行

网友:
我总电烙铁汤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