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元1个的读卡器靠谱么?是否会损坏tf卡?

楼主(2024-12-12):
某宝上现在有2元1个的读卡器,
怎么知道这种读卡器是否靠谱呢

网友:
这种廉价读卡器一般都是COB软封(牛屎芯)主控,没任何外围原件,极其不可靠,到时候烧卡,或者导致卡出毛病了,你又怪人家卡不行!但凡正常一点的读卡器就没坏过卡,你看下正规厂家的读卡器:

网友:
难说好坏,我买过盛创读卡器,就是cob封装,很耐用

网友A:
读卡器一般不会弄坏TF卡吧?
质量次点无非就是读写速度、发热方面
牛屎封装比硬封没有那么大差距啦。还不会虚焊。

网友:
一般不太会

网友B:
买了一个   雷克沙的   等待收货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一般不会弄坏TF卡吧?
质量次点无非就是读写速度、发热方面
牛屎封装比硬封没有那么大差距啦。还不会 ...

有的读卡器电源脚没有电容或者容量不合适,会导致纹波大,伤芯片

网友:
有购买链接嘛,这个价格买这个硬件血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   雷克沙的   等待收货中

雷克沙读卡器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读卡器电源脚没有电容或者容量不合适,会导致纹波大,伤芯片

怎么知道读卡器是否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读卡器是否偷工减料?

拆开看做工就知道

网友D:
2块的川宇基本用的是823 824硬封,至少上个正规品牌真没必要省那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克沙读卡器多少钱一个?

9.8 一个   不知道 做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读卡器是否偷工减料?

看价钱,价钱和质量虽不一定成正比,但2块钱的不可能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块的川宇基本用的是823 824硬封,至少上个正规品牌真没必要省那钱

哪些算正规品牌?
正规品牌用的什么?不是硬封?

网友:
tf卡损坏没遇到过,读不出TF卡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算正规品牌?
正规品牌用的什么?不是硬封?

配件传统品牌,无非飚王 川宇 绿联 优越者 秋叶原等等

即便是正规品牌,也存在个别型号批次用牛屎
比如我说的川宇c286,18年我买过一个用的牛屎,19年 21年22 年 23年底购买的均为硬封
而购买价格从1.5-1.8不包邮,到3.8包邮不等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川宇c286做工用料有多好,而是这价位都有正规品牌硬封,那买杂牌三无的意义在哪?
另外,其实现在不是特别在乎价格 体积,直接上3.0,大多都是硬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