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雷克萨斯RX270点烟器故障

楼主(2024-12-12):
说来话长.以前买了个某虎的充气泵.前几天打气不进气,拆开发现是气缸的密封圈坏了而且点烟头保险少了,买了个新的换上.也许是新的太密封了.打了一会儿气没反应了.发现点烟头都烧了.

又拆开换了点烟头,再插到车上发现还是没反应.再把行车记录仪插上发现没亮,于是发现前后点烟器坏了,但是中间扶手箱里的点烟器是好的,故事就这么发生了.
应该是点烟器保险烧了.找了一下,车内保鲜盒在方向盘下面,刹车上面,需要头伸进去然后向上看.

拆下盖子拍照片,发现是英文.于是又查了英文点烟器的缩写是CIG,但是按照图示拔下保险,发现是好的.
于是去畅易公众号上找,电路图不花钱每天只能看4页,根本没找到.但是维修手册是免费的,查到点烟器叫电源插座.于是用另一个微信注册登上去看电源插座的电路图.发现了端倪
电路图横过来能看的明白些.前后电源插座都是走的P/Point这个保险,而中间那个点烟器走的是CIG保险.于是把p/point保险拔下来,果然是坏的.嘿嘿找到问题所在买保险就可以修好了.
简单解决问题就行,复杂的就不玩了.以后啥也不敢动了.上次给科雷傲安装加热块,发现没用拆了之后造成散热器接头有裂缝漏油,用软的油管拧上爆了.在小区门口油漏了一地,勉强开进去,最后十米完全走不了,是推到停车位上.买了新散热器+2桶变速箱油,拆保险杠,知道今天中午才搞定.花了700大元才搞定,还不知道变速箱有没有内伤.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网友A:
新密封圈过紧导致气泵电机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导致保险烧断。我一般打气都是打开发动机盖直接接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密封圈过紧导致气泵电机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导致保险烧断。我一般打气都是打开发动机盖直接接电池的 ...

你说得对。我把充气泵拆开看电机也短路了,正负极直通了。买了电机在路上

网友B:
我觉得吧,应该先检查检查为什么需要一直打气,正常不应该半年或者换季的时候才补点气吗?

网友C:
保险盒里都有几个备用保险,一般在发动机舱那个主保险盒里。还有个拔保险的镊子(夹子)

网友D:
我是自制气泵,用的电动工具电池

网友:
厉害,还会看电路来修

网友:
插头的保险质量不好。

网友:
难怪。这车上的保险只有10A

网友E:
点烟器保险都不大,不建议接充气泵,另外你得是自动变速箱的吧,漏的是红色atf油,里面离合器是依靠液压结合所以少油就跑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自制气泵,用的电动工具电池

用的是什么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应该先检查检查为什么需要一直打气,正常不应该半年或者换季的时候才补点气吗? ...

用的外置的胎压检测,慢撒气

楼主:
夕厂搜,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盒里都有几个备用保险,一般在发动机舱那个主保险盒里。还有个拔保险的镊子(夹子) ...

夕厂买了一堆,今天到就能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烟器保险都不大,不建议接充气泵,另外你得是自动变速箱的吧,漏的是红色atf油,里面离合器是依靠液压结 ...

可是买的充气泵就是点烟器的头。而且线不够长,如果连到电瓶上,就充不了后轮的器。我想想办法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