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节充电宝靠谱么?是否有人用过?

楼主(2024-12-12):
如果ic不靠谱,是否可能烧坏手机?

各位用过这种单节充电宝么,这种充电宝是否靠谱呢

网友:
容量太小用处不大还不如手机电池容量大

网友A:
能救急可以,三个可以充满一个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救急可以,三个可以充满一个手机

这种支持小电流输出么?

网友:
手机倒是不会烧,只是发热的厉害,里面充电芯片不得不负重前行。
主要问题是本身的能力垃圾,充电速度慢、效率低,对电芯保护不到位。

网友:
应急一下可以,长期就算了

网友:
容量太小,续航时间短。

网友B:
没那么不堪,现在充电宝方案都很完善了。
就是容量小点,输出电流不会很大,电量可能会边玩边少

但它秀气啊。

网友:
主打轻,携带方便,看个人需求。

网友:
用过,当初楼下打印铺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不堪,现在充电宝方案都很完善了。
就是容量小点,输出电流不会很大,电量可能会边玩边少

新方案不会再做成这样子的了。。这种都是老得掉牙的东西。。

网友:
买了20多个,当时打折红包撸的几毛一个,后来就不打折了。进出都是1A,一发热就会自动降下来。电池装反立马就烧,目前烧了只剩下6-7个了,还有些不升压了,就当做收音机的外接电池盒。3V自动断电。。好几家买的质量也称次不齐。。。  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一个参观展览是赠送的单节充电宝,里面一节光腚电池,充一会就好,用一会就没电。
如果电池过硬应该可以应急了。
现在那个电池用来点手电筒,充电宝也当充电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不堪,现在充电宝方案都很完善了。
就是容量小点,输出电流不会很大,电量可能会边玩边少

这种单节电池充电宝支持小电流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方案不会再做成这样子的了。。这种都是老得掉牙的东西。。

新方案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节电池充电宝支持小电流输出么?

一般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