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音箱,铅酸换锂电,自动关机电压是如何触发的。

楼主(2024-12-12):
就是这台万利达蓝牙音箱,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980&fromuid=833550
原机是12v铅酸。我改了锂电,现在有个问题,11.5v就自动关机,但是这个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尚还是壮年期,这种音箱的关机电压可以重新设置吗?

网友:
整个升压模块

网友:
电池堆电压

网友:
找到单片机采样电池电压的分压电阻,改分压电阻的阻值试试?

网友:
应该有采样电阻的。就是不知在哪里。

网友:
换电池,用4串铁锂,你现在应该是3串三元锂电池,标称11.1,满电12.6,亏电可以9v,实际上你的音箱电压低于11.5就自动关机,4串铁锂在电池2.9*4=11.6V的时候几乎就没有电了,正好保护,一般工作电压3.35*4=13.4到3*4=12v中间

网友:
我小电器改锂电都是加模块,靠电池保护板保护

网友:
这个  不清楚,帮你顶的

网友:
10年前的产品,就算有资料,分享链接也无效了。
建荣的芯片,百度文库有AX2227 CW6639蓝牙的原理图,当然了,你这主控也不一定是ax2227。不过顺着年代缕缕,一共也就那几个48脚的芯片。
反正主控肯定不是电源直供电,那么就存在着降压芯片,会不会是那个12V降5V(暂且认为是5V)的芯片,在电压低于12V时,工作不稳定,或者5V的电容失效。量一下芯片旁的电解电容,确认一下,之后也可以试试直接给这电容加电,看看外部电源低于11伏时会不会自动关机,会,就要爬电路了;若不会关机,就外挂降压模块。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主控控制的,得看主控内部电路,再找外控单元

网友:
6楼主意不错。想改检测电压,恐怕得修改单片机程序,不好办吧。

网友:
一般修改单片机电压检测电阻可以微调

网友:
有单片机,不好搞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音箱,但是蓝牙连不上,需要密码配对,常用的密码组合都不行,试了几次0000,0001,0002.。。。。的密码遍历,都没有坚持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音箱,但是蓝牙连不上,需要密码配对,常用的密码组合都不行,试了几次0000,0001,0002.。。 ...

蓝牙音箱配对还需要密码?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音箱,但是蓝牙连不上,需要密码配对,常用的密码组合都不行,试了几次0000,0001,0002.。。 ...

没试试1234?

网友:
不好解决关机

网友:
只能找芯片的资料查一下了

网友:
搞个升压+稳压模块试试

网友:
为何不用铁锂电池?我用4串铁锂电池组的12V电源比3串三元锂电池好用多了,特别是对电压敏感的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