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网购的小米收音机的配套的扬声器到了,对比下原装和山寨

楼主(2024-12-12):
黑色是小米收音机原装的。
原装的是4欧4瓦的。
淘宝上竟然没有4欧4瓦的扬声器,
就3W和5W的。于是我还是选择了5W的。

原装的扬声器被我修理坏了, 应该是线圈接头那里脱焊了,
拆线圈拆废了,引出来的铜线去漆不能用打火机烧,一烧就发黑粉碎了
用刀刮也不靠谱,
后来用电烙铁上锡也不行。。。
现在回想下应该用美工刀剥开 线圈和 软编织线连接地方,锡焊下
当然这都只是猜测

原装的虽然没有盆了,但还是要重一点。

标准的2寸 开孔

和3寸外磁的对比

做工用料来说质量比山寨薄铁片的要好 ,
山寨的喇叭可以看这里的帖子也
用料做工渣的LEERFEI蓝牙音箱E91

,比小米收音机原装的黑色喇叭要差些。

最大音量和3寸3瓦的差不多,虽然它是5瓦的。
音色明显的3寸的喇叭要醇厚些,就是低音足一点
和原装的音色无从对比了,淘来收音机的喇叭就是个坏的。。

网友A:
喇叭线圈开路是小米网络收音机的通病,感觉音圈不是铜线,像是什么合金材质,时间一久就粉末了

网友:
刚搞坏一个小有源小音箱,往收音机耳机插孔一插,一声巨响,没了。
拆看,喇叭用电池还直接碰,有咔咔声,应该还有用。电路板不会搞,只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线圈开路是小米网络收音机的通病,感觉音圈不是铜线,像是什么合金材质,时间一久就粉末了 ...

我猜测是线圈和编织线接头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线圈材料的问题,
这种小喇叭有便宜替代的,修理真不划算废精力
大尺寸的喇叭贵 修修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是线圈和编织线接头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线圈材料的问题,
这种小喇叭有便宜替代的,修理真不划算 ...

我曾经是割开喇叭泡棉修复一个,还有两个是刮开焊接头的胶水,挖了一个小洞修复的,主要是这玩意儿也不值得花多少钱修理,二代就好多了

网友:
还是要买专业生产扬声器的厂家设计生产的喇叭声音才好听。

网友B:
很好奇这玩意儿能听中国之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这玩意儿能听中国之声么?

服务APP关闭了,也没有破解的出来,只能听听关闭前存储了2,3个台

网友:
这样的小喇叭利润特低,小厂不愿意做的

网友:
我用的是好像是进口货,可惜是圆的还比这个小两圈,最后嫁接成功,比原装的还好

网友:
喇叭虚标严重啊

网友C:
几块钱的喇叭就是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的喇叭就是听个响

这个音质就一般般了

网友:
有可能是线圈材料的问题

网友:
几块钱的喇叭和几块钱的耳机。。一个道理,出个声就行了

网友:
小米供应商都不差的

网友:
小米设计师的计划性报废设计得很好

网友:
差距好大,还是原装的好一点

网友:
要买专业生产的扬声器

网友:
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广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