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二手固态硬盘怎么选?

楼主(2024-12-12):
懂门道的帮看看这个固态可以入手么?
卖家称使用了一万多小时,就是差不多一年多,但是通电只有九次,如果是家用不可能只有9个通电次数,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个是长期通电,而且写入量超大呀?

网友:
可能是服务器的系统盘?

网友:
现在SSD新的很便宜,不要买二手,很多都是刷数据的,容易挂,数据比硬盘珍贵

楼主:
是的吧!看到页面很多浏览量,也有很多收藏,但是没人买,估计很多买家觉得有问题不敢下手

网友:
不是吧,通电时间那么长,一点数据读写也没有?

网友A:
我只选S3710 200、400、800G的其他没选时间尽量短点的,卖家带保修一年+的

网友B:
在咱们论坛学习技术,千万不要买二手盘存重要数据

网友:
就30块钱考虑那么多?不过建议买大一点的mlc芯片的

网友C:
50元我就可以卖你个256G TLC全新未开包装的geli固态盘,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选S3710 200、400、800G的其他没选时间尽量短点的,卖家带保修一年+的

s3710是清零盘重灾区,除非有原厂全新货我才会碰

网友:
  68 黄标  台州卖家, 单质量 这个盘可以闭眼入  ……

  128G 东芝这个系列 45 - 50   自己再找找  ……

  256G  90块钱  ……

网友:
这种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做系统盘,暂时还没啥问题,但店铺关了

网友E:
大哥,快2025年了,买个128G 的固态还纠结这纠结那,
他翻新他二手他十八手他数据清零影响能有多大
怕这怕那就买新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做系统盘,暂时还没啥问题,但店铺关了

最终买了广东的,256的价差不了多少,也是做系统,大点就大点吧虽然用不到大的

网友F:
q300 q200都还行.这玩意应该没人拿去做服务器用.都是家用级别的.我当年买了几十片东芝128G q pro,至今还没坏过.退下来当移动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q300 q200都还行.这玩意应该没人拿去做服务器用.都是家用级别的.我当年买了几十片东芝128G q pro,至今还没 ...

我自己用的也是这款工包菲律宾产的,至今也还在用,只是现在买一个升级笔电做监视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快2025年了,买个128G 的固态还纠结这纠结那,
他翻新他二手他十八手他数据清零影响能有多大
怕这怕 ...

因为之前翻过车,所以买这种东西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咱们论坛学习技术,千万不要买二手盘存重要数据

重要数据用光盘呢,电影,音乐,和一些资料都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元我就可以卖你个256G TLC全新未开包装的geli固态盘,需要可以联系

开玩笑的吧!50只能买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