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下IP2312锂电充电板,截止电源偏高了啊,结论:扔货级的芯片

楼主(2024-12-12):
晚上闲的没事,把之前买的2312充电板测试了一下,发现这货不太准啊,充满截止电压居然到4.25V才截止(是的我人肉盯着看的),开路电压也偏高有4.253V
我确定这是4.2V版本的,板子上有个可短接选4.35V的连接点是开路状态。
不太靠谱不太靠谱,还好是买其他东西顺带撸了两个而已

补充内容 (2024-12-15 00:02):
那啥,没法编辑了,破案了,是红色LED的锅,拆掉它发现空载电压立马正常了,拆掉后空载电压4.203v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确实问题不大
这充电板我后来仔细核对了一下,确认电路是按pdf来的,唯一可能有问题的就是那个充 ...

破案了,就是那个LED的锅!
拆掉它,再测输出,空载4.203V!
太晚了,改天换个led上去。
错怪芯片了,还以为这种国产芯片不靠谱呢,看来多少也有点思维定势了

楼主:
定量检测数据来了
把另一片充电板也去掉了红色LED,实测这片空载电压略低,4.194V。
重新拿昨晚那颗电池试验,电池初始电压:3.97V
上电开始充电,并用睿登RK6006当做电压检测表(不输出,仅做电压检测用),同时连接电脑上位机,每秒检测一次电池端电压,实时检测充电电压变化情况。
然后碎觉去了
早上醒来已经亮蓝灯指示充满,导出睿登上位机检测记录为excel文件,每秒一次累计14486条数据,稍加整理并绘图分析如下:
发现这个芯片的停充检测逻辑很有意思,查到它总共进行了4次停充判断,停充等待时长逐次递增,分别是在2分钟、4分钟、12分钟、48分钟进行检测,达不到条件就再充电4分钟进行下一轮判断。
上图,也算是对一开始的武断做个相对严谨的确认,实锤可以推翻之前的结论了。
供大家参考

楼主:
这就追个差评去,当时还默认好评了

网友A:
干脆把它设置为4.35V试试。。。

网友:
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把它设置为4.35V试试。。。

4.35没有对应电池啊

楼主:
好像也不便宜了,两三块钱是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35没有对应电池啊

三个镍氢串联

楼主:
镍氢电池已成绝响,我倒是还有个当年的神器,带放电的三洋充电器在柜子里吃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已成绝响,我倒是还有个当年的神器,带放电的三洋充电器在柜子里吃灰 ...

我0元购了很多,什么倍量啊什么无品牌啊,都是垃圾。
还是当年花钱买的一些飞狮低自放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0元购了很多,什么倍量啊什么无品牌啊,都是垃圾。
还是当年花钱买的一些飞狮低自放还行。 ...

我记得当时买了好多爱乐普给数码相机用,那电池可不便宜,后来连相机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A:
规格书上截止电压最高为4.23V,差别也不是那么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截止电压最高为4.23V,差别也不是那么大嘛

搜了一下,没看到误差范围的描述,只看到PDF里的检测电压是4。15V,这就离散的有点离谱了

结论:这玩意不靠谱,芯片本身离散值太大,而且它的指示灯逻辑也很奇葩,就是个不完善的芯片,属于扔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没看到误差范围的描述,只看到PDF里的检测电压是4。15V,这就离散的有点离谱了

结论:这玩意不 ...

规格书里面7里面的充电目标电压:最小4.15,最大4.23.
而且它是间隙检测的,4分钟才检测一次

网友:
别扔,看看4.35截止多少

网友:
4.25对于电池没事的,不用太计较

网友B:
锂电池最怕是缺电,充电截止电压高0.05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最怕是缺电,充电截止电压高0.05v没问题

不爽,不严谨,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爽,不严谨,强迫症受不了

你这不叫强迫症,你这叫不讲科学

所谓的4.2v,都允许有一定偏差的,在当初标定4.2v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网友:
老板有没有校准过你万用表,找一个6位半的万用表校准一下试试,会不会是万用表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叫强迫症,你这叫不讲科学

所谓的4.2v,都允许有一定偏差的,在当初标定4.2v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

这属于道理我都懂可就那啥系列
反正不满意,失望,还以为很牛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