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mesh组网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4-12-12):
麻烦大家看下,华为的AX3PRO,弱电箱和书房分别一个,书房的是无线组网
书房电脑ping主路由的192.168.3.1,老是出现下边的情况,无线
ping副路由192.168.3.26没啥问题,我想问的是 无线方式组网就这么拉胯吗?有线组网会不会好一些

ping192.168.3.26

网友:
无线mesh要看两台路由器之间的信号好不好,中间有没有承重墙、普通墙等遮挡物,而且无线mesh还占用无线带宽,3频的话还好一点,单频和双频还是有点影响的。有条件可以有线mesh,没条件的话尽量通过摆位减少两个路由器之间的阻挡物。

网友:
丢包     怎么破

网友:
路由器之间有隔挡物品。
用有线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无线组网本身就是没办法的办法,能通就行。

网友:
条件允许,最好还是有线mesh,无线组网只适用于信号好、对网络要求不高。

网友:
要么三频无线组网,要么有线组网.
双频无线组网,只能做基本满足使用而已

网友:
本来无线就会延迟高一点,你这还相当于双重无线了,正常

网友:
上级Mesh路由用AX5400,也就是5G1+5G2+2.4G这种路由,5G信道用52 56 60其中之一,下级mesh路由随意,但是仍然建议使用具有两个5G的路由也就是AX5400,要我推荐型号的话,搜WTA541,小黄鱼大概90左右,
我家实用146平 4房二厅,组网一台WTA541,一台WTA301,我两个阳台测速随便200Mbps,家里任何角落测速都不低于100Mbps
不要迷信华为,家用机华为就是一坨

网友A:
从来都是推荐别人AC+AP MESH说好听点是新技术 ,说不好听就是以前的的WDS 和中继衍生出来的畸形产物

网友:
这点延迟和丢包看看网页刷刷视频不影响,打游戏的就会跳ping或者卡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推荐别人AC+AP MESH说好听点是新技术 ,说不好听就是以前的的WDS 和中继衍生出来的畸形产物 ...

应该说是改进版.或者说傻瓜版.不同品牌DIY组网也行的.就是管理起来没那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是改进版.或者说傻瓜版.不同品牌DIY组网也行的.就是管理起来没那么方便 ...

就是WDS的无脑畸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WDS的无脑畸形版

对广大普通用户来说,操作便利了,挺好的.

网友:
简单好用才是王道

网友:
十几年前折腾过一次,无线不行的,还是得看有线。

别看现在什么WiFi56789,无线硬伤没解决都没用。

网友:
有线mesh肯定比无线mesh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推荐别人AC+AP MESH说好听点是新技术 ,说不好听就是以前的的WDS 和中继衍生出来的畸形产物 ...

现在 怎么弄  ac 和 ap

网友(2025-01-15):
看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没有条件有线组mesh,那可以这样试试:
第一,主路由别放弱电箱,拉出来吧,尽量位置放高点
第二、既然是无线组mesh,书房的路由也可以换位置,最好跟主路由、电脑之间都之间没有遮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推荐别人AC+AP MESH说好听点是新技术 ,说不好听就是以前的的WDS 和中继衍生出来的畸形产物 ...

MESH其实没什么不好,比手动中继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防止DHCP冲突。我只是不爽那些动不动就MESH的人,貌似在他们眼里路由就必须有万能的MESH有条件的,我都是推荐别人上A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