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个10升的电热水壶要多少成本?

楼主(2024-12-12):
天冷洗碗要热水,热水器要六七秒才出热水不方便,电热水龙头感觉不太可靠。用热水壶烧水也勉强接受,但使用不方便。小厨宝嫌贵。

想自制一个壁挂的热水器,挂在水龙头上方。每次手动加热到35度/45度左右,自动断电。

目前最困扰的是找不到合适的箱体。要像冲厕水箱那样的扁箱体。 还要大功率的加热管。   不知道大概成本要多少。

网友:
自制的没有规模化,成本不会比小厨宝低

网友:
工业开水箱,改一下温控就可以了

网友:
自制不如买个二手的

网友:
温控模块和固态继电器以及加热管系统

网友:
二手小热水器很便宜,保温靠谱更省电

网友A:
弄个小水桶,然后买个热得快扔里面,再淘宝上买个温控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小水桶,然后买个热得快扔里面,再淘宝上买个温控开关

注意接好地线

网友:
不保温的60,要保温会贵些

网友B:
六七秒都嫌不方便……

网友:
自制成本不低,也不太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七秒都嫌不方便……

看到这里还以为要搞循环热水呢!后面竟然还说小厨宝嫌贵!我以为只有有钱人才会矫情!

网友C:
百元小厨宝还嫌贵,后面就不用看了

网友:
我建议还是搞一个二手吧

网友D:
关键词:理发店,洗头,壁挂桶。便宜的那种二三十块吧,白钢皮的。再加上加热管(热得快)和温控器,百元内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小水桶,然后买个热得快扔里面,再淘宝上买个温控开关

也得考虑美观。。。这样宁愿用热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元小厨宝还嫌贵,后面就不用看了

像样的都三百起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词:理发店,洗头,壁挂桶。便宜的那种二三十块吧,白钢皮的。再加上加热管(热得快)和温控器,百元内 ...

不错,非常合适。没想到还有这么怀旧的产品。不过两边是弧形的,不好装发热管

网友:
就是电热龙头,做好接地.一点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