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洋爱乐普充电器拆解:SANYO NC-MQR06C

楼主(2024-12-13):
上次拆Sony充电器的时候就说了空了就把爱乐普的充电器也拆开看看,这个充电器之前是拆修过的先上外观图

拧掉后面三颗螺丝

就可以打开外壳了

取出主板可以看到外壳上有烧坏的痕迹这是之前整流桥保险还有电阻炸掉的痕迹,

整流桥的铜箔都炸掉了所以修的时候飞了根导线

拍了几张图大家随便看看好了,

论做工是没有之前拆的索尼的好和之前拆的松下CC16差不多。

网友:
这充电做工没的说,用料十足

网友:
买电池送的吧

网友:
做工不错  值了

网友:
做工不错,不知道怎么会有烧了痕迹

网友:
烧了还能用吗?

网友:
做工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应该是套装,买电池带充电器。我也有一套,直接写sanyo。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正规东西

网友:
又个槽支持快充
这充电做工没的说,用料十足

网友:
估计不太可能,单单买这个充电器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爱乐普的充电器做工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套装,买电池带充电器。我也有一套,直接写sanyo。

是的,我也买过一套

网友:
用料十足,做工没的说.

网友:
用料实在,应该有充满提示功能,拆过一个倍量的充电器,只有没几个元器件

网友:
也有个三洋的充电器,做工相当好。可惜现在基本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不错,过放电的电池也能充电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比国产的要好些

网友:
为啥不出usb充镍氢?多方便啊
成本比这个低吧
技术也该成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