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N5318 DC-DC电路MOS管选型

楼主(2024-12-13):
最近捡垃圾瘾犯了,在某宝老陈家掏了一些LED回来折腾

看商品评论,这是国产仿科瑞XHP50灯珠,电压6V的,功率有的说20W有的说50W,看遍店铺里没有合适的驱动,手头找了找也没有那就自己做一个吧,找驱动的时候翻出来一堆拆机的磷酸铁锂电池顺带一起旧物利用省的再买电池了

选的方案是如韵电子的CN5318的DC-DC方案,供电电压2.7V-6.5V,锂电池磷酸铁锂都可以用,输出功率最大35W,正合适了

想着先把电池电压升到6V再加电阻限流,由于是磷酸铁锂供电,芯片最低工作电压2.7V高于磷酸铁锂的最低放电电压2V还能再省一个电池保护板

在画板时关于MOS管的选型,之前都是画的降压板子,用的MOS管跟文档要求的各方面参数差距大,低压的管没用过,找了一会看的眼花缭乱的,头疼,还是求助广大的坛友吧

还有,如果把电路做到最大功率35W,这个电路还要补充些什么元件

网友:
电感用大功率的,MOS管用导通阻值低的

网友:
那就看MOS管的数据表了,我之前把手上的MOS管都整理了一遍,上百个型号,参数都写在小标签上,用的时候在合适的参数里面选一个,不行就换一个。像你这样根据参数去选型号比较麻烦,符合低压这个条件的管子很多,但其中很多也不适合用在这个地方,建议去搜低VGS的MOS管,再看参数VGS(th)在2V左右的。

比如2SK2806之类的

网友:
这不正是保护板 8205A吗?

网友A:
LED不贵,MOS管可就不便宜了。

网友:
从LED到MOS

楼主掉坑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不贵,MOS管可就不便宜了。

三五毛一个,能有多贵

网友:
买升压模块吧,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