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低阻抗电压档还是有作用的

楼主(2024-12-13):
一块2032电池感觉不怎么好了,用万用表普通档测试电压档3.2V,感觉良好,新的2032电池也才3.2V左右,但用289的低电压档测试直流电压从1.2V缓慢升到2.4V左右不再升高,低电阻档测试全新2032电池,直流电压直接显示3.2V。这电池的虚电压用普通数字表电压档基本测试不出来。低电压档或指针表就能测试出来!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平时真没这样这么多差异,手上都是普通表,一般测一下就低于3v就丢弃

网友:
这也是指针表被淘汰原因,严重影响信号测量真实性,不适合时代要求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第一次听说

网友A:
电压档阻抗越高越好,也遇到过有的2302电池用万用表测有电压电池不能用的情况。一般测电池科学的方法是测短路电流。用户万用表的电流档,短路电流越大电池越正常,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应该在保护板前面测

网友B:
纽扣电池  9V电池 “虚电”的情况,非常常见。有一部分问题电池,低阻抗电压挡确实能分辨出来。
电压挡内阻也不是越大越好,分场合,碰到感应电压等,低阻抗电压挡就优势明显了。

网友:
这个相当于当年指针表的电池测量档吧,带载测量确实能发现电池隐性点的问题.

网友:
无非就是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C:
对于旧电池,我都是测试短路电流。

以前充电电池,短路电流达不到5A以上的直接扔。

网友:
用普通档位,根据被测电源带载能力在2表笔并联一个几百到几千欧姆的电阻,就是低阻抗档了

网友:
有这种现象,那是万用表电压档位测量电压方法与普通万用表不同。

网友:
测一下电池內阻,这种情况内阻肯定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  9V电池 “虚电”的情况,非常常见。有一部分问题电池,低阻抗电压挡确实能分辨出来。
电压挡内阻 ...

测一下电池内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旧电池,我都是测试短路电流。

以前充电电池,短路电流达不到5A以上的直接扔。 ...

对于碳性碱性电池可以,锂电可不敢这样搞

网友:
经常测电池,还真没这么考虑过,
确实经常有电池电压不低,但带载能力明显不足的状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压档阻抗越高越好,也遇到过有的2302电池用万用表测有电压电池不能用的情况。一般测电池科学的方法是测短 ...

短路测量,是不是把还能用一段时间的电池直接干废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碳性碱性电池可以,锂电可不敢这样搞

有什么不可以,一个纽扣电池还能翻天。

一直都这样测试,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测量,是不是把还能用一段时间的电池直接干废了,呵呵

瞬间短路测量没事的,汽车启动瞬间电流都有300A以上了啊,最好是机械表电流档测电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电池内阻看看

这都不用测,低阻抗电压挡测出的问题电池99%都是内阻超大了,还不是一般的大,因为低阻抗电压挡的内阻也几KΩ了,根据电阻分压,电池内阻要非常大,低阻抗电压挡才能明显显示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