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HD22 无法识别这个软盘镜像文件

楼主(2024-12-13):
DOS 6.22 环境下,使用 HD22 工具软件,读取 软盘镜像文件,无法读取,哪位朋友有方法。

软盘镜像文件见附图。

多谢!

网友A:
网上能下到各种系统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能下到各种系统镜像。

我就是从网上下载的,但是 DOS 6.22 下 HD_COPY 软件无法打开。谢谢!

网友B:
关键你软驱还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你软驱还能正常工作么

硬件都正常。

网友:
图片  是 5.25的

楼主:
是的。早期的 5.25 inch

网友C:
hdcopy有几个版本, 有些版本的映像文件是不兼容其它版本的, 可以找不同版本的hdcopy读取试试.
也有可能是后期有些是winimage.exe的映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copy有几个版本, 有些版本的映像文件是不兼容其它版本的, 可以找不同版本的hdcopy读取试试.
也有可能是后 ...

谢谢,hd_copy 本身也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