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板斧,修个暖手宝,再改造一下

楼主(2024-12-13):
之前暖手宝在充电时光荣牺牲了,发帖网友说芯片是4333,研究了下板子,发现4333只是用来给电池充电和升压放电用的,因为这个暖手宝设计还是个充电宝。发热板实际上是直接用的电池供电,所以芯片烧了,应该只是自己牺牲了,单片机应该完好,检测了一下确实如此,所以下单买芯片回来没事折腾。

昨天芯片到手换上一切正常,将电池改了下,还加了个保护板,折腾半天,没有电焊机,都要靠焊接有点麻烦。

最终杠杠的,这类产品的主要缺点是电池是玩具级别的,而且清一色没有保护板,电池基本上都会饿死,最终光荣下岗。

这个充电宝原设计是两节电池的,我估计应该是最低两节2500mah的,否则怎么做充电宝?三档控温,结果我测试三档功率完全一样,就是灯改变颜色,看来单片机主要起个控制指示灯作用,控制个寂寞,还不如一键开关,开了要按三次才能关,纯属扯蛋。

这个充电宝发热端外壳是铝的,还算良心,而很多更水的都是塑料的,热传递很差。

网友A:
你这两颗泓力电池..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颗泓力电池..不太行

比原装的好很多了

网友:
还不错这个芯片还有丝印,遇到被磨掉丝印的芯片,用板斧砍的心思都有。

网友:
发热板直接用的电池供电,这个能暧多长时间?

网友:
我也有个这玩意儿,没用两次就坏了,拆了发热片改动一下接电源放小鱼缸里加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