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L2420-MPPT蓝牙板修改UUID报错ERROR

楼主(2024-12-13):
ML2420-MPPT蓝牙板修改UUID报错,为什么我的修改不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命令后面要加\r\n

网友A:
坛内真有高手。

楼主:
蓝牙板连上了,但是ML2420板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内真有高手。

(哈哈哈~~~~)

网友:
抱歉,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板连上了,但是ML2420板连不上

换个版本,有个版本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板连上了,但是ML2420板连不上

安卓的有三个,1.32那个不太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监控数据用巴法云挺不错,平时都不需要连蓝牙了

网友:
还是不懂这些

网友C:
后面要加/r/n
还有就是有的板子并不支持uuid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要加/r/n
还有就是有的板子并不支持uuid的修改

不是吧~我的就是连不上

楼主:
又照着修改了一次,终于可以了!

楼主:
这个MPPT板子对24V电压支持不友好,就算自定义电池类型,最高也只能到17V,虽然可以接24V,但是会失去软件里针对12V的那些功能

网友:
我的也是  蓝牙连接上了 板子连接不上  板子上的那个变压器发热,好像变压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监控数据用巴法云挺不错,平时都不需要连蓝牙了

不错不错,放入TCP设备云, 我设备云20多个设备,再加入srne就复杂了,要看得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放入TCP设备云, 我设备云20多个设备,再加入srne就复杂了,要看得翻找,
...

多了翻起来是比较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MPPT板子对24V电压支持不友好,就算自定义电池类型,最高也只能到17V,虽然可以接24V,但是会失去软件 ...

24V设置电压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