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air15(2020-R7款)不开机,不充电,指示灯不亮,学习维修记录

楼主(2024-12-13):
书从何起,废话开始,说好听点就是满汉全席吃的正香时牙坏了,再也吃不了的心情,说难听点就是裤子都脱了,你让我干看这个的那个情况,那夜我高高兴兴的学着安卓开发,布局界面已搞好,数据库已写好,正写着按键监听呢,提示电量低,刚好也快到点,就关机睡了,次夜再上电就不开机,灯也不亮,开始以为是电池耗尽的问题,插着电过半个小时再来看,灯都不亮,心想完了坏了,可别给我烧了,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老都调节电模式的原因,早就有感觉这电池也不太行,和以前显示的可用时间差远了,这破玩意关键时刻总掉链子,反正就是咋也不顺,每次想要用的时候不是这坏就是那坏,第一回不小心摔了绞链掉了补好了,第二回键盘LED背光排线压断了也补了,第三回键盘b字母那列不能用了,手痒整块扣了又装,最后无可奈何,用蓝牙键盘+虚拟键盘也将就用了,这回算是彻底歇菜了。
一,因平日都用c口充电,以为是c口这部分问题,于是找了个DC口电源忒上,无果,一样没反应。
二,看看待机电流情况,接电池和不接电池,电流都是0.47A,总体还好不是很大电流。再按下开机看下电流还是一个样0.47A,无跳动变化,断开所有排线裸板测量一样无变化。

三,断电,扣出主板,眼观四处两面,都无明显短路烧灼痕迹。

四,母猪学上树,先过一遍各电感对地测阻值,首当其冲是公共点电感?充电电感?(很好找,一般最大那个就是了),一测完了,直接000哔哔响,其他测量结果初步判断记录如图。

五,不会别乱来,不能急慢慢来,还是先研究下下点位图和电路图再说。
①,电源设计计划如图,电池设计,主要有+5VALW,+3VALW,+1.8VALW,0.75VALW,一般是指Wake up电压,或待机电压等,也有标识VALW_P。B+可以理解为大婶所说的公共点电压。

②,因为机身就有DC口,这里直接跳过C口的PD控制部分电路不研究,找到DC口对应的相关页数,或直接搜索DC,DCIN,power等关键字,又或者查询电路板上DC口进来附近对应的元件标识(PQ101,PL103等)。

③,从头开始捋,能有什么难的。先筐框图Power Diagram,没咋可说,一进一出,一目了然,可看到几乎所有电都的从B+这里得到,这也解析了为啥大婶们一上来就先查此处的原因。

④,再往下翻,就是DC电路了。这部分电路里出来有几个电压+ADIN(adapter in电源适配器插入),+CHARGER_IN(充电进入),+VBUS_CONN(type C口控制总线之类),这里有PR114,PR115,PR116电阻分压取样后输出DCIN_ATTACHED_EC信号(意思就是通知EC我现在是使用电源适配器,你给我关掉typeC口的PD充电),无非就是切换控制,没咋可研究的,重点关注CHARGER_IN就得了

⑤,再往下翻,可看到这部分有B+出来了,以及到+BATT电池充电电压了,这个+ADIN_R估且理解为适配置电源到达了充电管理的一个送达信号,那BQ25700A这个芯片就是电源控制以及充电管理的了,这芯片会给出CHRG_OK(充电ok),电池数据存储,温度监测,控制上下管等信号,还产生REGN电压再通过分压电阻可配置不同电流功率IDPM(输入电流动态电源管理)

⑥,再往下翻,没咋可说,就是B+公共点到+5VALW,+3VALW的2个电源转换芯片, EC_ON(EC使能,控制输出)然后会产生ALW_PWRGD(all walk up prower good)信号和待机电压等 +5VALW,+3VLW,+5VLP,+3VLP(preparation准电压?准备电压?启动电压?)。

⑦,再翻,就是+5VALW,+3VALW再经过电源芯片再转换+1.8VALW,0.75VALW,1.2v,2.5v和使能en,good信号等,这部分是给DDR内存供电的。(手机截屏图片效果太差了,赖的上图了,反正也没人喜欢看,需要的自个去结尾下原件pdf吧)
⑧,再翻, 5VALW,+3VALW再转换+1.8VS部分,原理基本同上,一进一出,你进我出。
⑨,再翻,就是VDDC_VDD,VDDCR_SOC,这部分就是主供电,cpu,apu等核心的供电控制了,没咋可说的,基本同上
⑩,其他EC部分,用到再查看也就差不多了。

六,上板上电实测,各点位电压,如图

可见由于公共点有短路,后面各种电压都不出来了,再结合前面测的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基本可以确定故障短路点在BQ25700A这个芯片输不出+B电压。
断电,板上各转换之间几乎都有jupm短接点,上烙铁依次分别断开前后jump点,一一排查是否还有短路,再卸相关元件,直至查到故障点。
①,依次断开PJ1701, PJ1101,测量PL300对地阻值,先易后难,测量前后端对地阻值,重点先关注B+出来的PC300~305,PC337~340这堆电容,没有其他电脑可用也就看不见点位图,只好从附近找了,大概如图这些个,摸吧,看吧。发财电容没捡到。当然烧机大法也可以。

②,后面的由于阻值判定正常了,不再继续,如若有问题,同样原理断开前后连接的jupm点,查前后。

③,要问修好了没有?直接就是没修,为咋?因为楼主已经桥底下的百万负翁了,生活困难,没有money没有bao,被打入18层地狱,无法翻身,欢迎坛友M币兑换包邮支援芯片,让我过个好年。型号BQ25700ARSNR_QFN32_4X4

应用示意图

七,联想小新air 15,2020 R7版,版号GS55D&GS55E NM-C881点位图和电路。文件内是NM-C811的,相信应该是一样的。

生活不易,吃饱放屁,就这样,蹭一帖,谢谢观看。

网友:
主板是多层板,不好修,而且有些东西不好焊接,关键是基础不晓得从哪里查
其实可以搞点入门的PDF练练手,慢慢入门

网友:
懂的不难,难的不懂,看了个寂寞

网友:
直接短到公共点 先用起来 看啥时候能收到众筹下单

网友A:
我赞助10M币...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
立创贵,淘宝上看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B:
最近比较流行使用红外线探测仪发现短路、漏电故障的,可以搜索看一下。

网友:
笔记本是铜基板,没有专用焊台,很难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92353505025&skuId=5410533093121

2块还包邮,真不假?欢迎支援

网友C:
引用 楼主:
2块还包邮,真不假?欢迎支援

4块包邮好像。淘宝上的货很难说,有可能是拆机翻新的,看销量也挺高的,评价里倒也没有看到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块包邮好像。淘宝上的货很难说,有可能是拆机翻新的,看销量也挺高的,评价里倒也没有看到差评 ...

2000M币兑换,开帖?来不来?地址发我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赞助10M币...

那不打赏?10M也是M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M币兑换,开帖?来不来?地址发我这里

可惜我没有红包了,不过这么划算的买卖肯定有大把坛友愿意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M币兑换,开帖?来不来?地址发我这里

对了,你可以手机装一个淘特APP,进去一般会给红包(不是天天进的话估计至少2块以上),用红包抵扣后估计最多2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比较流行使用红外线探测仪发现短路、漏电故障的,可以搜索看一下。

你说的是热成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打赏?10M也是M

打赏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热成像吧??

是的,可以一目了然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M币兑换,开帖?来不来?地址发我这里

BQ25700A  这个吗?我帮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比较流行使用红外线探测仪发现短路、漏电故障的,可以搜索看一下。

看了很多维修视频,都用探测仪看哪个原件发热,看时觉得检测真简单。然而,轮到自己还是抓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