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座阻值这么大吗?

楼主(2024-12-13):
阻值这么大正常吗?

网友:
线阻有点大,但四线制测量对测量结果不会有影响

网友:
量量表笔和表笔线是不是也有阻值?

网友:
不是整体的?中间一根芯?

网友:
你测的不对,你只测了中间的芯,你猜一下为什么电池接4根线,而不是两根?

网友:
四线制测量法是为了抵消线阻的影响的,所以这点阻值没什么影响;就好比开车,风有点大,但是车还是能跑,风的阻力不影响车的整体速度。

网友:
这个是测电压的芯,阻值大一点正常
周围的银色金属才是走电流的
PS:4线座,你测阻值干嘛?

网友:
四线的不影响测量

网友:
当然阻值越小越好。

网友:
1.两个图测的都是电压探针,这点阻值对四线测量结果没有影响;

2.对比上下两个图的毫欧值,明显结果有问题,你该怀疑这个彩屏内阻仪的准确性

网友:
测量内阻时是同时使用中间的探针和探针外面的金属筒,所以这点电阻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