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糖果色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4-12-13):
同事小孩的蓝牙音箱坏了拿过来给我修一下,说不充电了

拆机很简单,就第一步撬开前网需要用点蛮力,剩下的就是拧螺丝
用的泓力的18650电芯,容量未知,估计不会超过1500毫安时
手头一大堆同时滑板车报废电池组拆来的猛狮26P。容量估计还剩2000毫安时左右,猛狮这款26P电芯质量蛮不错,从拆出来放到现在三年了,电压几乎没有什么下降。锂电就不应该有自放电,所谓自放电就是不合格而已
最近几天拼夕夕砸金蛋撸了4个店的东磁26E,四家店2种外形,内阻百花齐放,回头再单独发帖子吧

说回音箱,主控不出意外肯定是杰里了,带三个天线,其中两个有用,一个留空了。因为这音箱还带蓝牙话筒可以唱歌。看主板完全体应该还能再加一个蓝牙设备以及LED氛围灯。

电池比较简单,撕镍片,点焊到“新”电池上。

双面胶粘回去,原壳是有卡子的,我给翘断了。

好吧看故障吧,插充电线指示灯不亮,电池充电端没有输出,充电芯片发烫,充电管理用的丝印LTH7,可以找到对应的芯片手册。最大500毫安充电电流。

刚开始测输入电容端,发现短路,我以为是输入电容短路,换了个新的上去故障依旧,这里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把LED指示灯都换了一遍。最后还是确定充电芯片击穿短路了。

上次做的紫外手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113-1-1.html,巧了,用的充电芯片丝印是LTH7R,查了手册确实也可以代换,但是,这里就要分析故障原因了,看充电C口用的6pinTypeC,但是注意看它CC1、2 只做了一个下拉5.1k电阻(上图R32),真是省成本省到极致。同事问我是不是他插快充充电头的原因,我猜是的。看手册,这个LTH7耐压只有11V,如果充电头给了错误的电压,可不是就击穿了嘛。

那下一步找代换品,作为垃圾佬,屯一些电子烟的主板也很正常对吧
就下面这个丝印LP4068,手册一查,引脚定义相同。这不就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如上手册所示,芯片耐压28V,还有6.5V的过压保护,而且充电电流可以到800毫安,完美。
那么换起来其实很简单,用垃圾佬好帮手:鹿仙子”铝板烧“轻松更换。因为这个板背面一个原件都没有。
(我用风枪尝试了,大面积铺铜的电路板太难了,散热太快,也许还没找到诀窍,还是用铝板烧简单的多)
搬的时候,记得把电流设定电阻一块搬过来,这个电阻阻值决定了充电电流大小。就是下图里的R21。

试机,完美修复,外带增加续航。
收获一份感谢。

PS:合体的时候,记得把电池和喇叭出线口用胶水封起来,这种小音箱带低音振膜,需要密封腔体才会有低音。

网友:
拆修讲解很到位,看起来音箱能使用18650锂电池,应该体积不小

网友: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A:
这次维修收费多少?

网友:
手艺不 错,小音箱也挺漂 亮

网友:
收费多少一次

网友B:
LTH7就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那个5脚接个电阻,再接地,是设置多少电阻?多少电流啊,怎么控制的充电电流?

网友:
又见泓力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蓝牙音响,回去试试拆开看看。

网友:
讲解到位,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维修收费多少?

收获一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H7就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那个5脚接个电阻,再接地,是设置多少电阻?多少电流啊,怎么控制的充电电流? ...

这个我可就说不清楚了,你看一下芯片手册吧。

网友:
喇叭还不小,效果也普通,也就听个响

网友:
换个好电池是要耐用的多

网友:
这种音箱音质不好

网友:
泓力的18650电芯 LTH7的充电芯片 杰里的篮牙方案 真是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