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能人x3汽车启动宝

楼主(2024-12-13):
坛友拆机帖
跟坛友型号一样,我主要用来带点焊机焊电池。
最近焊接没力,拆开看看。
2018年电芯,有轻微鼓包,三串锂电

主板缩水

电池内阻19豪欧,难怪没劲

网友A:
俺到手的是五线,放了一年多没有用过,拆开发现电芯怀孕了

网友:
点焊机瞬间放电对电池的寿命还是有影响的,楼主启动宝电焊机大概焊了多少节电池?我觉得500节以上还比较值。否则启动宝几年也未必用一次,不用也浪费。不过平时用着玩玩的电焊机,不知道是启动宝更合适呢?还是搞个旧的小容量铅酸电瓶更合适。

网友:
三块电池串联,19毫欧,平均6.3mΩ,这接近报废了啊,要想修好,只能换新电芯了,无解

网友:
启动宝也不常用,就当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B:
这个能启动汽车?

网友:
三个电芯还是可以凑合用,小于10毫欧就算可以了,你又不是天天使用。话说,如果测量阻值是0.1毫欧,这是不是就是一根导线了。

网友:
还是电容的好

网友:
感谢分享,地下车库里停车一段时间后无法启动,让物业来搭电的,个头比楼主这个大一些,他们还怕接反了烧物件。。。

网友:
这个东西用不长

网友:
这种启动宝寿命都不长。应急用用还行,大电流放点寿命长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到手的是五线,放了一年多没有用过,拆开发现电芯怀孕了

不能满电长时间放

网友:
这种软包电池都是鼓包多了,最后只能扔掉

网友:
楼主该换个ts45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启动汽车?

同问,三节电池串连,这能启动了汽车?启码也得三并,四并吧。

网友:
这玩意不合适,我有个也是活动买的,后面换电芯,实际这个电芯不行。你需要MAXWELL那种电容,既能上车用,又能电焊,还不会坏

网友:
感觉软包电池易鼓包是天生的。

网友:
看这小身板的电池,能启动汽车?

网友:
小容量大倍率,早衰早亡是正常情况

网友:
软包电池正常的内阻值在什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