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同种类润滑剂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2-13):
自行车润滑油和缝纫机润滑油有什么区别?

大家对此有概念么

网友:
我记得缝纫机一般都是液态的矿物润滑剂

网友:
黏度上有区别

楼主:
黏度上区别和哪些成分有关系?

网友:
自行车润滑油比较笼统,看用在哪里链条的油要求是低粘度不沾灰,轴承用的是润滑脂粘度很大,缝纫机油粘度更低和水一样扩散性特别好

网友A:
还以为你说的是人体的。。。

网友B:
有请楼下的大神们指点指点;我是觉得润滑剂,通俗说就是机油,里边的成分肯定不一样,添加剂也不一样;我摩托车用的机油,里边很多成分;我公司汽轮机组上用的润滑油是长城46号,给轴上喷的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黏度上区别和哪些成分有关系?

有机物碳链的长短及种类

网友:
标题有问题,生物用的叫润滑剂,机械用的才是润滑油或者润滑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说的是人体的。。。

靠边停车,来吹一下

网友:
不同之处在于好像有些可以入口,有些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请楼下的大神们指点指点;我是觉得润滑剂,通俗说就是机油,里边的成分肯定不一样,添加剂也不一样;我摩 ...

长城46号是不是比缝纫机油粘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说的是人体的。。。

来来来,分享一下心得...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城46号是不是比缝纫机油粘稠?

是的,我有一次用小瓶装了一点,粘度确实大,不能用在缝纫机上。长城46号润滑油是给高速转轴上喷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边停车,来吹一下

吹牛吗,反正不上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有一次用小瓶装了一点,粘度确实大,不能用在缝纫机上。长城46号润滑油是给高速转轴上喷淋的。 ...

高速高扭矩轴承用?扭矩小的太粘稠会粘住?

网友:
根据使用的环境来选择的,负载,温度,速度等等诸多因素

网友:
我家的缝纫机一直用的变压器油

网友:
这个学问大了,比如工作温度,粘度,酸值还有不知道了。普通使用比如润滑自行车就无所谓了,正常人能接触到的汽车发动机润滑油算比较专业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