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服务器电源比较静音?

楼主(2024-12-13):
看到现在网上很多拆机的服务器电源,有些甚至是铂金的,想改装一些静音的用一下,现在哪些是比较静音的呢?

网友:
这个还是别折腾了吧

网友:
直接问卖家是不是低负荷电风扇很慢

网友:
其实你买个好的电源,不一定是服务器电源,把散热风扇改成滚珠的风扇,或者加个风扇调速器,保证非常静音。

网友:
我买的电源低负载很安静,功率大了就有声音了

网友:
这是个伪命题,风扇是温控的,转数大小看功耗。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一般都是以24小时工作,稳定第一。风扇静音的太少了。

网友:
服务器电源静音的很少,只能自己改。

网友:
从设计思路来说,服务器风扇不必考虑静音,只要考虑寿命和稳定性就行,所以理论上没有静音的服务器风扇。而且服务器风扇基本上是4CM的小风扇,为了增大风量,只能提高转速,跑上10000转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又是双滚珠,要静音很难。

网友:
买带温控调速的噪音应该小点

网友:
要散热又要静音,不那么容易

网友:
我买过伟创力、台达。光宝这三个厂家的服务器电源,光宝相对比较静音一些

网友:
买个比你实际使用功率大的多的电源,风扇可以拆了,你就说静音不静音?

网友:
我使用的正睿服务器机箱(正睿原装的电源风扇声音很大),找了一个联想的塔式服务器600w的电源替换了,就非常安静,cpu风扇改装了一下,2个机箱原配的散热风扇也使用的减震橡胶固定,使用的SSD硬盘,整个电脑深夜都听很难听见声音。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电源(联想塔式服务器上面使用的),非常静音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服务器的风扇一般不考虑静音

网友(2025-02-21):
ps2751-7h不错,750W电源,鱼上只要40多就可以包邮搞到,声音很小,我现在拿来做电脑电源,我买了两个,都很静音,放在下面甚至听不见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