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维修(华为66W快充头)

楼主(2024-12-13):
拆机作业见:华为66W快充头故障拆解 HW-110600C02
故障为电流采样电阻烧损,红圈为电流采样电阻75mΩ。

可能故障区域表示在下图框选中。

1、根据典型开关电源原理图,理论上采样电阻烧损,MOS管击穿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检测快充头MOS管,用万用表2K挡,S接红表笔,D接黑表笔显示600+Ω,折算电压降0.6V(万用表检测电流1ma)。D接红表笔,S接黑表笔显示无穷大。
初步判断MOS没有故障。
2、篮圈为尖波吸收电路,考虑有二极管即时吸收电容短路也不会大电流,考虑二极管击穿?
3、绿圈为PWM控制IC,如果持续给MOS常开信号,也有可能导致电流增大烧损采样电阻,但是这个用万用表没法检测?
.
..
走过路过的老师指导下如何下手?

网友:
前后级都没有短路,那就换件测试

网友:
还以为楼主修好了,就进来看看。看来楼主要加油啊

网友A:
换件,灯泡大法试机!

网友:
PWM控制IC一般都有过流检测的,除非它坏了。
可以先换电流检测电阻,加个灯泡试一下。

网友:
采样电阻单独坏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情况下都是其它的元件损坏引起采样电阻烧坏的,换了零件通电一定要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件,灯泡大法试机!

我有450W的软手袋U发热线圈,算下来电流2a成不,家里没有白炽灯

网友:
换好电阻串个灯泡试试

网友:
知道故障点了,应该好修。

网友:
测4脚电阻呗

网友:
电源管s极接地电流取样电阻坏,一般芯片,场效应管及G极接的电阻都要检测。

网友:
mos没问题的话多半就是ic坏了,量下G级阻值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