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终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拨盘

楼主(2024-12-13):
果然,被这么多人骂不是没道理的
最里边一圈,居然是芝麻粒那么大的触点

网友:
就是,太小了.

网友:
计划报废,哈哈哈

网友:
保养一下,接触好能用更长久

网友A:
有点小,但也够用,最关键的是铜箔厚度和镀金层的厚度

网友:
好赖也是代金的。

网友:
这个触点不小,在内圈又不是外圈,也不是高压。看的关键是弧度又不是长度。

网友:
这是万用表吧

网友:
这种拨盘的触点的设计,正常也可以用上十年,没问题的,除非你天天二十四小时拨着玩,哈哈,我那些几十年前的小日子原装进口的DT830,拨盘还是好好的呢,液晶屏有一个角上发黑了,估计快报废了。

网友:
这是谁家的部将?我现在用的炮灰表示ZT109,拨盘也是间距很小,现在经常错档、转档自动关机,簧片砂纸打一下掰一下好两天

网友:
中规中矩,内圈的,手动档受档位多的限制,不可能做到长弧,关键是拨盘之间的距离还行,不会磨出毛刺短路。比这个状况差的拨盘,多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但也够用,最关键的是铜箔厚度和镀金层的厚度

对的,只要公差接受,毕竟,你要是知道触点才那么点大……

网友:
圈数太多,内圈只能将就

网友:
不知道设计的怎么考虑到,触点太小用不住。

网友:
有可能有比这更小的呢。

网友:
拨盘用肤铜板本身,很难保证其质量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咋没画出来

网友:
感觉是有点近了

网友:
主要看触点和拨盘结构,误差小的结构精确对准一点事没有,就怕那种松松垮垮还晃动特大的拨盘那这个小pad接触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