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0601暴力吹尘器到手了,显摆一下,不拆

楼主(2024-12-13):
首先感谢qrut和8139两位朋友给予的耐心解答,让我买到了心仪的暴力除尘器,拍两张照片显摆一下,详情qtut的帖子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373-1-1.html东西我就不拆了

网友A:
这个清理角落灰尘还是很好的,就是扬尘太大了,能吸尘就好了。

网友:
恭喜坛友也有可以当喷子用的装备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吹得到处都是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清理角落灰尘还是很好的,就是扬尘太大了,能吸尘就好了。

可以吸尘的,有正反转

网友:
这工具多少钱一个?看着是新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吸尘的,有正反转

你确定是正反转?这种风扇 反转的风力差好多的。一般都是一个方向,当要吸的时候,把吸嘴放在进风一侧就是吸了。而不是电机反转来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正反转?这种风扇 反转的风力差好多的。一般都是一个方向,当要吸的时候,把吸嘴放在进风一侧就 ...

网友:
一直不太明白暴力风扇的日常用途

网友C:
这个暴力吹尘没问题,吸尘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暴力吹尘没问题,吸尘看不明白。

那个带毛刷的应该就是吸尘头了吧,中间粗的那段应该是装集尘袋的地方。

网友D:
新版还是不错的比旧版好用很多~

网友B:
这种涵道风机  反转的时候,风压和风速与正转差距很大,所以设计的时候都是吹气用一端,吸气用另一端。这种吹吸在同一端,靠电机正反转来调整的,是糊弄人的做法。吸力差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清理角落灰尘还是很好的,就是扬尘太大了,能吸尘就好了。

这款可以吸尘的,吹吸两用的

网友:
暴力风扇是为焊接零件散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还是不错的比旧版好用很多~

谢谢帮我找的靠谱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涵道风机  反转的时候,风压和风速与正转差距很大,所以设计的时候都是吹气用一端,吸气用另一端。这 ...

知道啊,我主要买的就是吹风的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啊,我主要买的就是吹风的功能啊

没说你买的不对。说的是卖家糊弄人。吸尘应该设计在另一端。

网友:
不拆开怎么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