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 语言高手请帮忙确认

楼主(2024-12-13):
short **a  用来存储 二维数组

a[0] 表示的是不是 第一行?

【早期 FORTRAN 二维数组,若只给出一个下表,则表示一列,不是一行】

网友:
这么理解:a[0] 是一个数组名,他有3个成员a[0] [0],a[0] [1],a[0] [2]
a[0] 也就是首行的地址。

网友:
没错,a[0]是首行,a_ptr是指向数组头部(首行首列)的指针。

网友:
应该写&a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