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炮灰表DT9205A

楼主(2024-12-13):
到手后没怎么用,因为底数太大了,这种表省到了极致,买表的话很少会选这个的,没有一点安全感,有时间了修下,看看底数能不能归零

正面

背面,电池方案是镍氢加升压,主要是电池没用的地方

裸掉外壳的样子

做的升压板,直接检测开机电流,升压电路开始工作,省去开关,就是市售的普通升压板加三极管

内部

电流档没有200ma保险自己加了

很圆的牛屎,引脚是46脚有点特别

测电容部分吧

交流电压部分

正面很干净

蜂鸣部分

ptc保护

显示屏跟转换开关

元器件省到了极致,导致底数大,准备改一下,要不看着别扭,除了电阻档每个档位都是8

升压电路和电子开关,只要万用表不工作,三极管就不会导通,也不会工作

网友A:
检测开关电路挺有意思,怎么接线的

网友:
炮灰表很新

牛屎也很圆

网友:
物有所值的,只要价位合适,不亏

网友:
以前小几十买的一个9208 ,放几年拿出来就不能测量,乱跳

网友B:
精減到极致了,光图便宜了。

网友:
升压不用也费电的吧?

网友:
既然是炮灰表,就不要纠结底数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万能表都是轻飘飘的,没以前的厚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开关电路挺有意思,怎么接线的

已上传接线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他们说用升压板会影响精度?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減到极致了,光图便宜了。

好像是坛友搞活动,买电池送的表

网友:
电子开关创意不错

网友:
把镍氢电池改成锂电放表里面

网友C:
电池还加保险了

网友D:
都升压了,干脆用锂电不好吗?

网友:
我前年弄了几块便宜的万用表,一个找不到了其他的的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还加保险了

毫安档没有保险,0.2A加在毫安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升压了,干脆用锂电不好吗?

主要是镍氢的买的多了,没用完所以就用万用表了,其他的表就用的锂电改的

网友:
还能测电容,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