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小米净水器PPC滤芯

楼主(2024-12-13):
换下来的滤芯,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贴了一个RFID贴片,用手机有反应,但读不出内容

锯了半天,没想到这么厚

滤芯感觉还很干净

这个壳子得有6mm厚

筒子是两节压合在一起的
拆了一个多小时,总是锯错地方,也是没想到这个厚度,结构也复杂
今天才知道一个净水器还TM能联网,这破玩意联网有什么用

网友:
那个滤芯估计是一个编码,给你净水器的读取,计算这个滤芯的插入使用时长,有些所谓的标定大约多久就提醒你更换滤芯,滤芯带编码就会知道你换没换,我以前那个飞利浦没有芯片的,插入滤芯和释放滤芯,就可以重置,这样实际他就是给我计算我滤芯的时间,但是我一年用不了那么多水他还是提示,所以可以手工重置,带芯片了估计手工重置不了,他自动重置,强制你更换滤芯,实际情况,估计你把净水器装到入户水管都未必需要一年换一次,你的用水量未必达到滤芯所谓的更换用量

网友A:
是的,老式的净水器充值复位之后可以继续用,带芯片的校核芯片编号无变化会停止出水,究竟是科技进步还是科技退步

网友:
质量没得说,内芯看着干净没变色,没想到标贴下面还藏着东西,这是笔者你换芯

网友:
用过的滤芯还这么干净,说明水质很好。我在家里的净水器前装了一支PP棉滤芯做前置过滤,才用一次就能看出明显变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老式的净水器充值复位之后可以继续用,带芯片的校核芯片编号无变化会停止出水,究竟是科技进 ...

我把标签留着好了,等这个到期了再贴回去

网友:
朋友给了个云米的净水器。滤芯太贵了。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
往上有卖芯片的,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其实还有很久的寿命,但是机器会强制更换

网友:
这不是浪费吗

网友:
为了掏你腰包是绞尽脑汁啊

网友:
看这质量挺好的

网友:
滤芯看着很干净的呢,水质很好

网友:
用了也好不到哪里去,心理安慰吧。

网友:
我看是专门设计个陷阱,逼着你必须换滤芯并且必须换他们的原装死贵的滤芯。

网友:
联网才能卖高价,虽然联网了P用没有

网友:
到期强制换的,有点浪费

网友:
小米到处贴牌
除了手机不行
其他的还行

网友:
连网 一到时间就强制让你换滤芯

网友:
特殊接口不太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