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同款公模电动螺丝刀:李仕邦ZH-ZDL02

楼主(2024-12-13):
翻帖子看到有人在拆几块钱一把的无牌电动螺丝刀,想起来我也有一把,看样子是一模一样,里面拆开看看

用了几天了,开关行程有些短,其他还好

牌子是李仕邦,扭矩是5牛米,但这都无所谓,从后边的拆解来看,是公模,啥牌子的电动螺丝刀都一个样

四个螺丝拆下来,内部如图,电池是14500的无标锂电池,电池仓倒是为18650准备的,刚好有几节内阻40左右的2000ma电池,别的地方也用不上,用在小螺丝刀上倒是刚刚好

原来的无标14500锂电池,也懒得看内阻容量了

电路板是typec接口,

充电模块,废了半天劲用上放大镜也没看出来用的什么IC,不管他了

正反转开关和电源开关,这个没啥好说的

无牌电机,长大概31,直径大概是24.5,280电机

塑料齿轮,业内也称赛钢材质,用倒也能用

两层减速齿轮,齿轮大小居然一模一样,可能不涉及换挡吧,我之前拆电钻波箱养成了印象,好像波箱齿轮是一层比一层粗壮,看来不是这样的

电机左右前后都有点距离,如果坏了的话,也可能换成380电机

拆开本来想装个电池保护板,手头只有瞬间3A,持续1A的,带不动电机
线已经拆过了,只好放下,等6mos管瞬间15A的到了,再装上。

网友A:
我也买过一个,塑料齿轮的玩具,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一个,塑料齿轮的玩具,送人了。

确实是玩具级的,但是很好用,我拆装自行车有25V手电钻,拆装电动车有无刷扳手
但是平常拆个音箱、门锁用这些太沉了
坛子里的龙飒金属齿轮的看过,太细,不如这个又便宜又好把持
用了几天,拆小东西很好用

网友B:
大螺丝力不够,小螺丝不敢用,怕扭过了滑丝

网友C:
这种充电芯片基本都是LTH7(4054)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同心度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螺丝力不够,小螺丝不敢用,怕扭过了滑丝

个人需求不一样,精密的,手机上的螺丝我都用手动,电动的小螺丝刀拆音箱和功放

网友D:
杰士邦电动

网友:
拆开没几样东西,还是塑料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杰士邦电动

怀疑你在开车,但是又没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芯片基本都是LTH7(4054)

这个LTH7好多小电器里都有...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
这个工具我也买了一个,能用,但同心度很差。

网友:
这用料就和玩具一样

网友:
永康系列的差不多

网友:
几块钱就只能这样了,内卷后遗症

网友:
充电芯片估计是4054,最大充电电流500mA

网友:
电动的小螺丝刀

网友:
就是玩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