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彩微型缝纫机维修,怎么能做到同步?

楼主(2024-12-13):
怎么能做到同步,现在不能缝纫,底线齿轮调节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哦 我以为是修好了

网友:
塑料齿轮不耐用!

网友:
不能缝纫是底线梭子不能作用,仔细调整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不是纯机械吗,怎么可能不同步!

网友:
这就是塑料玩具,不耐用的,

网友: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
这看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现在出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大、小缝纫机都不好用,不如老式脚踏好用。

网友A:
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会使用缝纫机

网友:
用过这种玩具缝纫机,折腾的时间比用的时间还长。

网友:
几年前俺家死婆娘要,花200多买了一个,结果一次没用过,俺自己用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会使用缝纫机

前几年买的兄弟,1k2,很好用,搞个小制作。
这东西必须要买好的。
除非你的期望值很低。

网友:
里面的电机看着挺小的

网友:
你得说(具体的)现象

网友B:
拆散过齿轮吗?如果是,盲猜齿轮上有特别标记,就同摩托车气门齿轮有标记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散过齿轮吗?如果是,盲猜齿轮上有特别标记,就同摩托车气门齿轮有标记类似 ...

底线不交叉,走一段和没有走一样,空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