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光纤分户的问题

楼主(2024-12-13):
同一个地址,装了二条宽带。
A宽带装在1比8 分光器上。
B宽带装在从机房单独一条光纤上。
导致我现在两个光猫相互交换关纤线,不能注册上网。

诉求: 把B宽带装在A宽带同一端口上。
询问是按照师傅给出的答复,端口不够。我的意思再在A宽带光纤终端 配一个1比2 分比器,他说不行。

难道说1比8只能装8个宽带用户吗?

2  按照师傅说,如果想二宽带保持同一个端口。
要重新申请一个新的1:8的端口,然后弄到新的对口上。

网友:
两条线没在一个业务板上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A:
是总端口资源不够,不是一分8分光器端口不够,单位里还用一分32的分光器,所有商户用一根光纤进出。
现在资源调动配置都是市级别的部门统一配置,安装师傅是难以调动配置的。
但也有例外,你可以同时装两条宽带,这样的话大概率会走同一根光纤入户,不过也不保证,考虑到万一断了就是一断2,所以也可能单独拉两条线进来!
最保险的是安装前找到客服经理,说明情况。

另外,两条并一起有什么用,安装好后不坏就基本不会再去动了,一条还是两条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分光器是啥原理?

网友:
“导致我现在两个光猫相互交换关纤线,不能注册上网。”
没明白是换着玩儿还是做啥?

网友:
同问分光器是啥原理

网友:
加个双WAN口的路由器用不香么?大部分地区光猫换PON口是限制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总端口资源不够,不是一分8分光器端口不够,单位里还用一分32的分光器,所有商户用一根光纤进出。
现在资 ...

按照师傅交流就是  8个端口就是。装8条宽带。

网友:
什么场景需要光猫相互交换玩?

网友:
你要又分又聚,人家才不会弄了。

网友C:
现在都是一个PON口装一个1比64的分光器了,一个PON装1分8的做二级分光末端还有8个1比8分光器,很大可能是这个光分箱里的主线不够了,就是插在这个1比8分光器的IN(进)
口的线用完了,其实没有什么事是钱解决不了的,就看给你装宽带的人了

网友:
你这AB宽带就是不在同一个PON口上调换光猫不能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光器是啥原理?

光在不同的频段上走,如同在光纤上开了不同频段的通道,分光器要配合着用,一对,一边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一个PON口装一个1比64的分光器了,一个PON装1分8的做二级分光末端还有8个1比8分光器,很大可能是这 ...

1  我想在我一条的宽带未端  再进行1:2分容,他说不行。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端口就有一条宽带,这里不太明白。
2 如果想用同一个poN ,需要工程队申报另另一组1:8 分容。
3  我想保持用在原先老的端口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和邻居商量一下,叫他用在新的端口,新老端口的互换,应该需要光猫重新注册的吧

网友:
没太理解,我学习看看有大拿回复没

网友:
我没理解你这么操作的目的是什么?正常你能独享一根光纤,上网速度会好一点,为什么一定要调整到那一分8的光纤上呢?而且你为啥要互换光猫呢?能正常上网不就行了?

网友:
不是同个账号的话,无法这样搞的.

网友:
你两条线不在同一个PON 口上。
如果另一个PON用户数没接满,其实是可以迁移过来的。
但实在没明白你这么做的意义,经常插拔光纤可不是好习惯。

网友:
这种工单没提成的,师傅不想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