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跟风购入NJTY T21L的简单体验与细节补充以及缺陷与不足

楼主(2024-12-13):
难抵“新一代低端之王”诱惑,吾辈岂能错过?哪怕已经涨价加预售,也花费55元于PDD购入。因为论坛已经发了不少相关贴文,就简单写下体验并补充些其他坛友不曾提到的细节供大家参考。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屏幕显示效果和开启液晶屏幕背光后的各个角度的显示效果,除斜上方显示效果比较差外,其他角度效果还可以;对比度相对较小,整体体验与早先评测过的同系列T21D相仿,有兴趣可翻看老站拙作南京天宇T21D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 简评 改9999(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一)|仪表谈谈 - 数码之家

2、各项测试

①电压测试
注:测试环境温度约15℃,万用表电源为三节全新7号电池,基准采用米勒AD584廉价电压基准,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为2.501V-2.502V。

5V基准测量结果为5.005V-5.006V。

7.5V基准测量结果为7.49V-7.50V。

10V基准测量结果为9.99V-10.00V。

同样测试条件下开启LCD背光后,测量结果没有发生变化。

②电阻测试

注:测试环境温度约15℃,万用表电源为三节全新7号电池,电阻测试采用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电阻档短接表笔显示电阻为0.1Ω。

100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4Ω。

1K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1KΩ。

1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0KΩ。

10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6KΩ。

另外,此表的电阻档只有自动量程模式,比之前测试过的T21D速度快不少,可惜没有RANGE按键手动切换量程。

③二极管测试和通断测试

虽然二极管档输出电压超过3.2V,可以点亮蓝色和白色这类的LED,红绿色LED更是毫无压力。

通断模式,测量小于50Ω时蜂鸣器长鸣,速度也还可以。

④电容测试

电容档速度比T21D速度快,尤其是大容量电容更明显些。

⑤频率测试

频率测量灵敏度比T21D稍好,测量6MHz晶振可以正常显示,但大多数U盘的U盘主控板上边的12MHz晶振就无法显示,偶尔有个别的U盘倒是有反应,但依然无法显示正确频率,而是显示 OL,显然是超量程了。虽然频率档标称测量范围是9.999MHz,12M显示 OL 超量程也无可厚非。

频率测不到,说明此表频率档灵敏度低,有可能和频率档内阻和具体电路设计有关。至于测量时导致电路异常啥的,其实电压测量有时也会导致电路工作异常,难道就不测电压了?
表灵敏度低也就算了,毕竟先前T21D的频率档灵敏度就不怎么样,而芯片厂家提供的CR216主控PDF中明明写着频率测量范围是20MHz,NJTY基于什么理由超过10M就强制OL超量程,人为阉割频率测量范围?是嫌自己产品竞争力太强吗?

3、耗电情况
注:均为默认自动模式下使用三节全新7号电池供电时测试的结果,仅供参考:

电压档、毫伏档、二极管档、频率档、温度档、电流档的工作电流均为2.95-3.1mA左右。
电感档工作电流大约为3.75mA左右。
电阻档、通断档、电容档工作电流大约为4.35-4.45mA。

待机功耗明显比0660系列主控的T21D高不少(电压档待机电流仅1.1mA左右),也明显比同样8MHz时钟的SD7501功耗高很多(电压档待机电流1.5mA左右),甚至明显大于厂家提供的CR216主控PDF中的典型工作电流,不知为何?

如果没有其它异常,基于常理推断,高度怀疑芯片功耗过高是因为厂家“官方”超频所致,将4MHzH时钟硬超8MHz时钟,这样就能极大的提高测量速度,但功耗相应也大幅提高(仅是怀疑,无法证实或证伪)。

电压档下按背光按钮开启LCD背光时电流为19.75mA左右。
通断档短接表笔蜂鸣器长鸣叫红色指示灯点亮时,工作电流达到40mA左右,蜂鸣器如此耗电吗?

NCV触发蜂鸣器反复滴滴鸣叫红色指示灯闪烁并开启屏幕背光时,工作电流高达30-45mA左右,会对电池带来不小压力。
可是此表把NCV档设置在OFF关机与电压档之间,每次使用开机使用最常用的电压档时必然会从NCV档经过,即带来不必要的磨损还很容易产时完全没有意义的耗电,难道厂家认为此表定位为电工用表?可它明明是作为维修用表设计的呀!

4、电压档和频率档的内阻

此表电压档的内阻大约为11MΩ;毫伏档内阻大约为10MΩ左右;频率档内阻大约为10MΩ左右。

作为T21D的系列产品,外形做工等等也都沿袭了前作,内部电路布局等拆机图片就不再复述,可以参考其他坛友的拆机图,也可浏览南京天宇T21D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 简评 改9999(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一)|仪表谈谈 - 数码之家。从上次2018年拆机评测T21D到现如今已经六年多过去了,NJTY的品控依然感人(参见论坛相关贴文)。

几年前的0660主控万用表一经推出就被大家喜欢,因为它在当时对同时期3999的主控在功能性能上都呈现碾压之势,完全属于更新换代的产品。而0660的资料经过发掘和整理已经非常全面,使它可以通过rom的修改就能增减功能校准,改7999甚至9999更不在话下,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增加功能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这与早期cpu不限制超频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话说回来,能diy就会影响了“高端产品”的产品定位,进而让厂家无法获得更多的差异化利润,这就是为什么“超频神U”“性价比之王”等等只能出现于早期,晚期就再难出现的根本原因。同理,虽然21L的主控也有外置存储器,速度也快不少且增加了电感测量功能,但因缺乏更详细资料,无法了解ROM的代码定义,很难实现0660般的diy可能。

简单总结下缺点和不足以及提一些小小的建议:
1、屏幕可视角度小,对比度差,背光不均匀,建议更换显示效果更好的屏幕,毕竟再好的功能也需要屏幕显示。
2、NCV挡放在off关机和电压挡之间,
位置不合理,造成无谓的磨损和不必要的耗电,建议优化布局,尽量将NCV功能置于后侧,与维修用表的定位相匹配。
3、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测量时无法直接切换频率测量,更正:
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测量时长按FUNC/Hz可以切换到频率测量,与一般的使用习惯不太一致,也为了减少等待时间和延长按键使用寿命,建议更改为按第三下直接切换成频率测量。
4、频率挡人为故意限制10MHz以上的测量,强制显示OL超量程,极不明智的做法,大大降低了频率测量的实用价值,强烈建议后续产品去除此限制。
5、工作电流明显高于5999显示的同类产品,蜂鸣器功耗过高,严重影响待机工作时间,建议改进蜂鸣器的电路设计,在不影响效果前提下减少工作电流。

网友:
55大洋,980C也就80多吧

网友:
烯灰表够我用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
这表现在大火啊!

网友A:
哈哈,楼主测评全面

感觉费电改啊,这表就是拿来改的

网友B:
天,很想要

通断模式,测量小于600Ω时蜂鸣器长鸣----感觉600欧姆有点大,以前的表,似乎都是设定在几十

网友C:
看测试结果感觉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唯一缺点就是二极管没用蜂鸣声

网友E:
600欧就叫的通断档在板跑线路几乎不可能,也就是很多情况用不了。
NCV放在第一位确实是不妥,我两块有这个档的表都放置到最后,用不到可能都生锈了吧

网友:
痒痒就是痒痒,不要讲跟风的事

网友:
就看看,我的手持万用表极限是三台,太多了玩不来

网友:
这表最近是很火啊

网友F:
忍住,一定要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测评全面

感觉费电改啊,这表就是拿来改的

高度怀疑费电是因为官方超频所致,4M硬超8M时钟,快是快了,但耗电翻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很想要

通断模式,测量小于600Ω时蜂鸣器长鸣----感觉600欧姆有点大,以前的表,似乎都是设定在几十 ...

还是考虑下再入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测试结果感觉精度还是不错的。

出厂校准过,精度还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欧就叫的通断档在板跑线路几乎不可能,也就是很多情况用不了。
NCV放在第一位确实是不妥,我两块有这个 ...

ncv其实很鸡肋,不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忍住,一定要忍住

当了小白鼠,其实这个初期版本并不完善,等一等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唯一缺点就是二极管没用蜂鸣声

其实缺点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