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又整了个ad584电压基准

楼主(2024-12-13):
就是这个标定时间太久了,数值差好大

网友A:
这次测试加上了温度,不错
5~10V差别不算高,基本在0.02~0.03%左右
2.5V差别大一些,0.05%左右

另外,楼主这个AD584基准的制作和标定风格与我的AD584基准很像,只是我的是2019年标定的

我目前用34401A测试,与买家2019年标定的数据差别也是挺大的,这两天初步测试这个AD584LH温漂也比较大
晚几天我用DIY的高低温测试盒测一下更宽温度范围的漂移曲线

手上这个AD584LH,目前看就是带不同电压输出比较方便,温漂大

网友B:
好像基准没带电源稳压,每次测量使用的电源是否一致?
584这东西温漂不小,对不齐是正确的,对齐了才是巧合。温度计是最不准确东西之一

网友:
这个AD584LH的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C:
按理说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测试加上了温度,不错
5~10V差别不算高,基本在0.02~0.03%左右
2.5V差别大一些,0.05%左右

你有六位半,584对你来说,没啥大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基准没带电源稳压,每次测量使用的电源是否一致?
584这东西温漂不小,对不齐是正确的,对齐了才是巧合 ...

有道理,确实这样只能做个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不应该差这么多啊。

小十年了,感觉差点也正常,找个机会找个高位表,在重新标定一下试试

网友:
看起来误差的确有点大了,不清楚您上次的测量结果与这次的差异有多少,不过,如果考虑 Fluke 287/289 的测量误差进行分析,只有 2.5V 这档已超出测量误差范围,5V至10V各档都还在测量误差范围内,参见下表:

补充内容 (2024-12-15 18:55):
看了后面大家的回应,原来这家出的标定纸全都一样,上面的分析计算白费工夫了

网友D:
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这就是一张废纸,所有卖出去的这张标定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这就是一张废纸,所有卖出去的这张标定都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擦,这就过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这就是一张废纸,所有卖出去的这张标定都一样

这个

不知道多少个苦苦等待到23度高高兴兴把各块万用表都照这纸来调校,伤感情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握艹,笑死我了,这卖家可以拉出去毙了。告诉我哪一家买的,我去会会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

不知道多少个苦苦等待到23度高高兴兴把各块万用表都照这纸来调校,伤感情了啊 ...

伤感情是小事,我怕有把表砸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握艹,笑死我了,这卖家可以拉出去毙了。告诉我哪一家买的,我去会会他! ...

真就随便个数都懒得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握艹,笑死我了,这卖家可以拉出去毙了。告诉我哪一家买的,我去会会他! ...

卖这个模样AD584的都是这张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就随便个数都懒得改...

大量印制的,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这个模样AD584的都是这张纸

也有手写的,这就显得较有诚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伤感情是小事,我怕有把表砸了的

我说怎么差这么多呢,我还以为标定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