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冷天的空调坏了,求助坛友开关电源310直流负极和输出负极可以短接吗?

楼主(2024-12-13):
空调报错H6,查了是内机鼓风机反馈故障,要么是鼓风机坏了,要么是主板坏了,现在想检测下鼓风机,就需要有310V,15V,6V,共地的电源来测试。

鼓风机的线序也弄明白了,红色310V正极、黑色公共负极、白色15V、黄色0-6.5V(调速线,0V停转,6.5V满速转)、蓝色反馈脉冲输出(让主板识别鼓风机转速,内部是霍尔检测)

家里有12v开关电源,微调旋钮可以调到13.8V(把它当作15V用应该可以让电机工作)我想直接把整流桥后面的310V负极直接和输出负极短接,输出这边再弄个可调降压模块获取0-6.5V电压用来调速,只要鼓风机转,一般情况就说明鼓风机没问题,再用万用表频率档测量蓝线频率,就知道鼓风机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如果确定了鼓风机没问题,就买个主板回来换上就OK了。

现在我测量主板上黑白线之间没有电压,用电阻档测量还是短路状态,更倾向于怀疑是主板坏了。但是主板其他功能又是好的。

弄的迷迷糊糊的,所以来请教坛友这要怎么测

网友A:
按你所述的试机方案,风险有点大。
既然是风机反馈有异常,那就开机看看风机转不转,通常反馈信号会比风机运转略有延迟。若风机不转当然就不会有反馈信号,应该是风机有故障。如果风机转,那就是信号没过来。

网友B:
头条上有详细的接线与线定义视频,变频空调非专业人员不好修啊

网友C:
多年的空调维修经验告诉你,如果风机的贯流扇叶没有卡住,或者用手拨动扇叶没有卡顿或者异响就不要想了,直接换内风机电机就行。开关电源的310V,那是市电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如果你不想家里跳闸,或者出现什么安全事故的话,请勿短路其电压。

网友D:
有没有可能那个H6其实是HS,化霜的意思

网友E:
我想如果主板输出的电压正常,问题大概率在电机,如果主板输出的电压不正常就得先搞定主板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电机用表检测线圈电阻能否知道是否损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所述的试机方案,风险有点大。
既然是风机反馈有异常,那就开机看看风机转不转,通常反馈信号会比风机 ...

就是不转,完全不转,如果主板是好的,仅仅接收不到反馈的话,应该是会转的。

网友:
是的。完全不转,开机时测量一下调速线信号有没有,若有则可能是电机驱动电路问题或者电机自身问题。一般来说驱动电路易出故障,它类似小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那个H6其实是HS,化霜的意思

段码屏会尽可能规避这种歧义字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条上有详细的接线与线定义视频,变频空调非专业人员不好修啊

是不会修,就是想找到问题后换总成。h6就只有板子和风机这两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的空调维修经验告诉你,如果风机的贯流扇叶没有卡住,或者用手拨动扇叶没有卡顿或者异响就不要想了,直 ...

风轮非常丝滑无卡顿,板子换着简单但是买着贵,要200多。电机70多不贵,但是要拆的东西多,我还没拆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那个H6其实是HS,化霜的意思

感谢坛友指点,不是S,S和5在数码管里面是一样的。而且我这个故障是一开机就有,化霜是中途会停机化霜,而且这个机器化霜的时候是没有代码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如果主板输出的电压正常,问题大概率在电机,如果主板输出的电压不正常就得先搞定主板吧。个人意见仅供 ...

我也感觉是板子问题,就是想让电机转下,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板子问题,就是想让电机转下,确认下

拆出电机线头测一下不就完了,还需要搞这么麻烦吗?

网友:
能不能短接先拍张电路板看看。通常市电整流后滤波电压为正负310伏,主要与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起振为开关电源次级提供负载输出电源,这两端的负极与正负310电源是隔离的,严禁短接!

网友:
买有运费险的主板呗!好了就留下,不行退回去

网友:
楼主线序都已经摸清楚了,那先在线检查,先从便宜的开始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那个H6其实是HS,化霜的意思

那也应该是H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