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满血复活!7020四线智能温控滚珠轴承CPU散热风扇之换滚珠轴承

楼主(2024-12-13):
CPU散热风扇滚珠轴承磨损了,噪音很大,尝试加油无效,严重影响使用电脑心情,一时买不到新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5952-1-1.html

换轴承吧,经济实惠。

经油标卡尺量度,滚珠轴承参数为:内径3MM,外径8MM,厚度4MM。

X宝有

支持国货

今天到货,5个5块多,也不贵.

立即换,一刻也不能等。

拆旧轴承并不难.

装上新的轴承

不干胶封好,OK!

上机,噪音消失。

联想775平台,四线智能温控CPU散热器,散热风扇7020,  7厘米风扇,厚度20厘米。滚珠轴承3*8*4。型号693 ZZ  (备忘)

有个三线的7015,坏轴承顺手一并换了。

修复。

一共用了两个轴承,剩余3个轴承,机箱风扇,电源风扇备用。

机箱风扇也是4线的,不知电源风扇是否4线,NND全4线,3线的换上不好使,最高速。

第一次换滚珠轴承,查参数费九牛二虎之劲,可能对坛友有用,对已也是备忘。

网友A:
淘宝上的假货轴承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假货轴承耐用吗?

哈轴可靠点吧

网友B:
用了两个轴承,剩下的估计可以把机器送走了。

网友C:
常用都是这个尺寸型号,我给8025的机箱风扇也换过。

网友D:
直接买风扇换上不好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E:
重在折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两个轴承,剩下的估计可以把机器送走了。

还真有可能,滚珠轴承起码100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都是这个尺寸型号,我给8025的机箱风扇也换过。

都换开了哈,如滚珠轴承支撑座没坏,理论上可以无限次的换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风扇换上不好么?

碰到质量不好的,还不如修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在折腾,不错。

那个三线风扇在维修佬哪里,连铝散热一块钱买的,当时做2030功放需要铝散热。

楼主:
滚珠轴承的值的买,可换。非滚珠轴承的是一次性的,不考虑。

网友F:
学习一下换轴承,怎么判断风扇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换轴承,怎么判断风扇有轴承?

品牌,价格贵的,有修复价值。廉价品塑料都是回收料,肯定没滚珠。

网友G(2025-02-16):
厉害了,现在775平台的系统还在用,者快20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现在775平台的系统还在用,者快20年了吧

优化之后还是很快的,原联想商务机,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两个轴承,剩下的估计可以把机器送走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加润滑油,这回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之后还是很快的,原联想商务机,稳定性也不错.

大佬,你这机器作什么用途的,这配置最多也就只能跑XP系统吧,还是上的WIN7,前两年了看了一台朋友装XP的电脑,连网页都无法仿问,后面给他装WIN7,勉勉强强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