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置已久的黄花烙铁控制板,终於找到好去处了

楼主(2024-12-13):
自從多年前,
用上 T12 焊台后,
原来的多把黄花烙铁,
就弃用闲置了,
手柄改装为 T12 用,
只留下黄花控制板,
迄今闲置多年了,
现在终於给它们,
找到好去处了.
Led 灯珠拆焊台,
恒温控制用.

网友A:
这个创意好,废物利用。

网友:
不错,注意安全

网友B:
换了大容量的晶闸管吗?

网友C:
这发热管电流7,8A呢

网友D:
办法不错,如果把发热面螺帽改成平头螺丝就更好了。

网友:
你这作品好有艺术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大容量的晶闸管吗?

是的
晶闸管 :  BTA08 600B
加了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发热管电流7,8A呢

可控硅管换成 BTA08 600B
并加了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办法不错,如果把发热面螺帽改成平头螺丝就更好了。

确实,
只是手头上找不到平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创意好,废物利用。

其实,
黄花控制板,
控温效果比PTC好,
我把控制温度调整到,
灯板焊锡刚好可以熔化,
既可以拆下灯珠,
又能保证灯板,
在长时间加热下,
即不变色或变形.

网友E:
是用加热壶底座改的?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加热壶底座改的?

是的,
电烧水壶加热管改装的.

网友F:
这创意不错啊,在利用。功率多大啊

网友:
家里还有两个电饭锅的发热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创意不错啊,在利用。功率多大啊

电烧水壶加热管 1500瓦,
因为有控温,
拆灯珠时,
不会有过热问题。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个DIY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