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到了个比众仪102L还小的表,ANENG M118A

楼主(2024-12-13):
看见这么个帖子,很喜欢这个迷你的个头,跟风买了一个。

闲着没事,拆一个安能袖珍万用表M118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那个贴主说他的表ncv有问题,按着按钮不报警,靠近电线后报警,再离开电线还是一直报警,我这个试了试没发现同样的问题

功能啥的没测试,毕竟买这个纯粹为的是它小,而且还不到30块钱,这方面不敢抱太大希望
众仪102L的官方尺寸是130*65*32
这个表官方写的尺寸是118.5*62.7*28.4
本来以为这个数据是不带套的尺寸,现在俩表放一起给弟兄们看看

楼主:
有弟兄想玩玩的话,听拆过机那位弟兄的建议,买最低套餐就好。
那个帖子已经拆了一遍,我这个就不拆开给弟兄们看了。

说下对这个表的印象吧:
首先,它是真的小;
其次,胶套很薄,真不能指望有啥大的保护作用;
再次,塑料摸上去不像正货,有点再生塑料的感觉,这一点可以看两张正面的反光图,看着就不是啥好塑料。

今天发现了一点,直接开机会有个计时图标,按住电筒按键开机会滴滴几声,然后计时图标会消失不见。
这点和说明书上不一样,难道这货会随机出点问题,并且每只不实际上手都不确定是啥问题?
这样的话,这玩意就是个纯玩具了。
说明书传上来,可能会有弟兄问说明书有啥用?
这个说明书很特别,上边多次强调了安全电压,我认为这个强调体现的是厂家自己对它的安全性也没底。

网友A:
有背光灯的屏,顺眼。

网友:
30原,拆机吧,多拍拍,多品品

网友B:
众仪塑料感已经很强了,材质比它还差那就没啥搞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灯的屏,顺眼。

费电...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网友C:
这个看着够小的,不知道测量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够小的,不知道测量精度如何?

我把它定义为玩具级,毕竟这个壳子也就是个不正规的玩具了
现在知道的两个都有不同的问题,我觉得这玩意的精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个体差异,不具备参考意义
带的表笔也烂,看来我该做一对小表笔了,给这几个小表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塑料感已经很强了,材质比它还差那就没啥搞头了啊

众仪虽然号称玩具,但是最起码用的是正经的塑料,虽然塑料上的合模线比较割手

网友D:
当时因为102L比T21L贵了大概15块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因为102L比T21L贵了大概15块没买

到处都在说这个玩意测电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处都在说这个玩意测电感不好用

21?

网友:
你发的是我拆机的帖子,这个表的精度还可以,有回读写24c芯片的根据大佬提供的改一下还能更精确,可以改9999

网友(2025-02-21):
没啥太高精度要求,业余用用应该是可以的。